航向角怎么调可以柔顺点!

楼主(2014-09-17):
航拍的时候 打航向感觉太大了  一点不柔顺(主要是飞环绕把握不住)、、、、航向角感度是100   天7遥控

网友:
换wkm以上飞控。。。

网友A:
调整exp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整exp就可以了

怎么调啊?调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调啊?调到多少?

就是调整尾翼的曲线,调到-60到_80试试手感,这个在菜单里有你找找

网友:
同感,关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调整尾翼的曲线,调到-60到_80试试手感,这个在菜单里有你找找

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C:
之前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现在搞明白了 ,,,

指数曲线(EXP)功能描述  顾名思义,指数曲线就是在线性通道曲线上叠加指数类型通道曲线,使遥控器控制和舵机反应变为非线性运动关系,如图,当我们使用正向EXP调整时,即可以理解摇杆灵敏度增加,曲线的横坐标表示遥控器摇杆的舵量,此时遥控器摇杆只要运动很短的距离,舵机的舵量几乎已经到了最大的舵角,而后半程摇杆的运动,舵量的增加并不明显,也就是说舵机在前后半程运动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反之亦然,我们使用负向EXP调整时,摇杆前半段的控制,舵机增加的舵量很小,而后半程舵量增加较快。

楼主按楼上说的“调到-60到_80试试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现在搞明白了 ,,,

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航向角就是调整副翼吗?求FUTAB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调整尾翼的曲线,调到-60到_80试试手感,这个在菜单里有你找找

-60到_80怎么调?就是-60到+80吗?不明白-60代表什么?80代表什么,忘大师们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到_80怎么调?就是-60到+80吗?不明白-60代表什么?80代表什么,忘大师们解释下

看看说明书吧,说不清楚,我手里也没有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