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信息會丟失?

楼主(2014-09-17):
多次出現在飛行中
屏幕的視訊還有 osd信息大部分沒了 但筆記本的數傳還正常
Apm+miniosd
之前買的miniosd也會 osd改為單獨供電 不從apm取電更好?
還有可能什麼原因麼?

网友A:
osd 數傳單獨供電 不從apm取電

网友B:
需要单独供电

楼主:
好的,谢谢,我回去改一下测试

楼主:
Miniosd有一個從apm輸入的5v供電,另一個接口是連攝像頭的avin,然后avout到图传,连图传的线是12v
它实际上是哪个供电?

网友A:
这就二个同时供电,别接12v供电,5v供电端也别接apm供电,外接5v bec单独供电给osd及数传最靠谱

楼主:
清楚明白,多谢指教

楼主:
已经用了一个单独的5v ubec给数传和minim osd供电,但昨晚测试还是会偶尔信息错乱或者没有osd信息在图传屏幕显示。。。
是apm输出的mavlink协议数据有问题(因为用了apm一开二的数据线分别到osd和数传天线),还是视频信号的问题???

网友A:
据官网apm自身是不会自动向osd发送资讥的,偶有掉失正常与分线没关
这情况必需修改参数才好解决,到官网看看

楼主:
难道视频信号不稳定导致的???不过我好像没发现视频信号线路接触不好阿

网友A:
与视频没关

楼主:
今晚再測試
把Osd update到最新2.4版
比較奇怪是在家用維修電源供電 osd都正常 當然是disarmed了
走上街接上個電池 osd信息亂了 這時還是disarmed 等了幾秒 大正常信息正常了 但還是有幾個信息在閃爍
看來還是供電問題

网友C:
会不会是发热厉害,过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