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代能上4s吗?!

楼主(2014-09-17):
精灵一代能上4s吗?!想换个稍大的电机,不知电调什么参数?!

网友:
不能用4s电池

网友A:
不能,但是lz可以换成更大一个尺寸的2214或者2216电机,都可以直接更换,电流会稍有提升,但是会在电调承受范围内

不过,最好还是不换,就目前精灵的动力足够用了,再换大,就不如换个更大尺寸的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但是lz可以换成更大一个尺寸的2214或者2216电机,都可以直接更换,电流会稍有提升,但是会在电调 ...

谢谢了!只是没事想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