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电池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4-09-17):
前段时间看到一技术帖,把una6平衡接口的最外两根线引出来接锂
电池
的放电接口。
我很好奇为什么接放电接口也能给电池充电。锂电池放电接口和平衡接口是不是在内部是相连的?
有没有哪位拆过电池的大神能发张图描绘一下锂电池中几块串联的电池和充电线、放电线分别是怎么相连的?

网友A:
这个和电池内部结构没关系。这个要从充电器原理图上找答案。充电器内部有N多个电子“开关”,可以切换多个工作状况,同样的端子,可以用来充电,也能用来放电,这很正常

网友B:
如果电芯一致性好,平衡线是不需要的

网友C:
一般电芯都是串联的,然后在两端引出动力输出线,每个电芯的正负极都引出一条线,组成平衡插头,所以平衡插头最外面的两条线是与动力输出线接在一起的。

网友D:
经过试验得知,即使是完全意义上的平衡充电器,在电池电压平衡状态下充电中间的几根平衡线几乎没有电流,电流集中在输出线的2根平衡线上。只有电池不平衡时,相应的平衡线上才有电流流过。

网友D:
为了减少大电流充电时平衡头的发热量,是可以引出una6平衡接口的最外两根线引出来接锂电池的放电接口的。

网友E:
拆了看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