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不解 !

楼主(2014-09-17):
15 寸的 如图 不难理解,稳固 !

可是12 寸的,只有这些东东,难道就这样拧紧帽子?

感觉很有问题,万一空中打滑了,应该等于失去动力,何解? 求指点!

网友A:
第二张图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桨的安装位置有问题,应该装在桨夹下方吧。对于这种桨的固定结构,只能用在小负载上,用螺丝压紧,由于塑料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在压紧后具有一定的预紧力,使螺丝不会松脱。你说的很对,一旦紧固螺丝松脱了,动力就会丧失。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这种情况不太常见。用自紧螺旋桨或者压片加弹簧垫片的结构会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桨的安装位置有问题,应该装在桨夹下方吧。对于这种桨的固定结构,只能用 ...

安装错了

网友:
赞图二,很无私的娱乐大众了。 显然不是来吐槽螺旋桨的,是来自曝功底的。。。

PS:这跟几寸没关系,8寸也有上面那样的,26寸也有下面那样的。

网友:
楼上正解!还有带几米防滑的

网友:
按道理来说 都没有问题!自己才是问题

网友B:
装错了,LZ很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错了,LZ很菜

菜鸟一枚,何解?

网友:
冯京马凉

网友:
从螺纹的方向和电机旋转的方向看,只要安装时旋紧,使用中只会越来越紧而不会松。

网友:
LZ确实自曝功力了,图二错误多处,吐槽不能……
第一,桨的塑料适配环没有装进去,还露在外面。
第二,桨的安装方式大错特错,金属垫片应在桨和子 dan头之间,而不是放在最下面。
关于第二点错误,很常见,不知道初高中物理怎么学的,防滑齿上面垫金属片,如何能防滑?

网友:
都可以的,桨夹拧紧以后会顶得很死的,切向摩擦力足够。顺带提一下,正是因为有你所担心的事情,因此每次起飞前都要做好安全检查,上紧螺丝。不用桨夹也要做安全检查,这是飞手素质。

网友:
桨装错了,把机身细节都晒上来吧,让大家找找问题,别到空中才发现问题
不是歧视新手,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嘛,时间久了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明白鸟 !!

网友B:
刚用手机拍的应该能看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用手机拍的应该能看清吧!

谢谢了,已经理解了

网友C:
这个。。。确实图2自曝功力

网友D:
LZ你的第二张图,浆装的有点问题,垫片应该在帽子下面。

网友E:
翻帖积极学习中

网友F: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G:
要是低配的都做那么好商家就不能挣钱啦

网友H:
第二张安装貌似有问题

网友I:
第二张螺旋桨的固定方式存在错误

网友J:
楼主跟我一年前的装桨方式一样,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跟我一年前的装桨方式一样,哈哈

网友L:
防滑片正确安装,螺帽上紧,一般不会出问题了,图二结构n多人用都没事

网友M:
桨装错了

网友N:
楼主是搞笑天才。

网友O:
那个环是放在下面的、不是上面

网友P:
顶一下又不会怀孕

网友Q:
改进了就好,都有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