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在线等k8问题

楼主(2014-09-17):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是调什么的,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A:
因为我也不懂
帮顶

网友:
我是默认的,没管他。

网友:
别捉急慢慢来

网友:
斜盘调平,螺距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也不懂
帮顶

楼主:
十字盘调不平不是调拉杆么?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这个螺距循环是什么意思,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其他的按要求设好了就行

网友:
总螺距中立点

网友B:
会用十字盘调平器不??这个就是套十字盘调平器的时候调整十字盘的平面用的。跟调舵机角度一样效果。但他这个调起来就相对来讲十字盘中心点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用十字盘调平器不??这个就是套十字盘调平器的时候调整十字盘的平面用的。跟调舵机角度一样效果。但他这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没调过

网友C:
我在调平十字盘时,首先卡尺量三个舵机连杆的长度一样,在这一步时,先用舵机那一栏,将三个舵机臂微调的水平,使三个舵机臂在一个平面内,此时用十字盘调平器测十字盘的三个点,基本是平了,在调舵机连杆长度,在结合这一栏,偏转十字盘,是十字盘水平,因为高中底三个点都要平,所以调连杆在结合这两项很容易将盘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调平十字盘时,首先卡尺量三个舵机连杆的长度一样,在这一步时,先用舵机那一栏,将三个舵机臂微调的水 ...

问题是调试时舵机不会动的,只能调0度

网友:
十字盘高低位调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字盘调不平不是调拉杆么?

先把遥控螺距弄到50%,舵机臂水平后才能调拉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遥控螺距弄到50%,舵机臂水平后才能调拉杆

这软件中立点是自动的下步最大最小螺距才要打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