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壳子套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4-09-17):
是不是原装的壳子都得自己在打眼吗 用原来的眼壳子根本套不进去啊

网友A:
你肯定是头罩支柱的位置装错了,不然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B:
我的套起来也很痛苦,被电调档住了一点点

网友C:
电池出线的位置换一下试试

网友D:
我的戴起来也恼火 都裸奔了

网友E:
我的很好戴上
電池位置問題吧

网友F:
反正我改了、、、、、

网友:
电池线在最前面出来就不好套

网友G:
必须要改
头罩支柱的位置我反复核对了图纸是没错的,
电调、电池不装 头罩都戴不上。

网友H:
用V3电调基本都要自己开孔要不痛苦。

网友I:
柱子要装到尾管固定座哪个洞里面的。再看下有没装错吧

网友J:
电调位置稍微往后一点会好点

网友K:
电池线从肚子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