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2.8 我的油门在55%电机才启动(转)。

楼主(2014-09-17):
请教apm2.8 我的油门在55%电机才转,如何设置在10%就开始启动(转)。

网友A:
敢去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吗....能不能做好功课再来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去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吗....能不能做好功课再来问问题

我按视频校准了,油门打到最高和最低也听到声音了。还有什么没做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校准好油门行程的

网友:
把APM的EEPROM清除以后重刷,可能残留了其他数据。还有电调校准,RC校准,控的油门行程仔细检查,能做的大致就这些。

网友:
没校准好吧 ,我的在百分之5的样子就启动了

楼主:
按大家讲的方法,又弄了n遍终于弄好校好了,谢谢大家,新人不易啊。

网友:
从头再来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