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IY DLG 手掷滑翔机 寂静夕阳 独自飞

楼主(2014-09-17):
http://www.tudou.com/v/MYjgzKr2qig/&rpid=71135338&resourceId=71135338_04_05_99==.html
制作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09913&extra=

网友:
这叫什么飞机呀

网友A:
有成品卖不啊?自己难得做哦,买来即可飞

网友:
在那里买

网友:
手法好犀利

网友:
好几,好技术

楼主:
  TAO宝 关键词 "alula  DL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卖不啊?自己难得做哦,买来即可飞

这个飞机做好以后 面积不小  估计没办法发货了

网友:
做好後大概調了後一直沒飛,又訪著用EPS做了一個翼展小的也沒時間調。下決心這個假期是死是活也去飛了!

网友B:
好难调,买两架都甩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难调,买两架都甩坏了

这个飞机调整很重要,很多时候飞不起来都是没有调整好造成的。推荐用这个调整办法实验一下

推荐重心是翼根前缘后2cm。
1、首先把重心调整到小于2cm的位置(机头多加配重) ,这个时候是头重的状态。试飞平抛的时候力度要适中,通过调整副翼角度,要不断加大上翘,直到平抛飞机可以保持平飞。
2、然后就可以小角度发射了,力度要从小开始 一次次的慢慢加大。一般情况在同一个发射角度下随着力度不断加大,飞机抬头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严重的时候会直接翻筋斗。
3、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减少机头的配重,同时调整副翼角度向下,使飞机可以保持平飞。
4、这个配重究竟减少到什么程度要根据实际飞行的情况确定。原则就是机头配重越少飞机就会更加的灵敏,超过限度就会彻底的失去稳定进入头轻的波状飞行状态。这个就要自己靠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