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飞跃650能用的脚架

楼主(2014-09-17):
前两天飞行落地的时候莽撞了一点,结果飞跃650的一个脚架就断了。我用的是飞跃650的早期老机架,随机的是那种碳纤的折叠脚架,个人觉得因为考虑到折叠的因素,所以,强度比较差。我用4个4822的电机,1238的桨,6S5000的电池,脚架下面也就挂一个狗三之类的小型摄像头,整体重量不大,各位可否推荐一个可以适用于这个机架与配置的脚架啊,最好结实一点,便宜一点,折不折叠的,无所谓。

网友A:
我也是650.现在不用脚架了,减重还安全,降落手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650.现在不用脚架了,减重还安全,降落手接

空手接血滴子

网友:
我就用原厂的脚架啊   多好啊    没必要换

网友B:
同样遭遇,感觉飞跃的管子忒薄,炸鸡很脆。买10*8的玻纤管,不放心就买10*6的玻纤管,虽然重了点,不缺银子就多买点10*8的碳纤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遭遇,感觉飞跃的管子忒薄,炸鸡很脆。买10*8的玻纤管,不放心就买10*6的玻纤管,虽然重了点,不缺银子 ...

对的,飞越的是10*9的,壁太薄了,其实厚点的那点重量几乎可以忽略,想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上的薄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飞越的是10*9的,壁太薄了,其实厚点的那点重量几乎可以忽略,想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上的薄壁管

碳管也有10*8的,这样壁就厚很多了,也结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650.现在不用脚架了,减重还安全,降落手接

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这么干啊!

网友D:
X宝搜搜,四轴脚架,88块的90g

网友E:
你电机KV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机KV是多少的?

KV390的,用6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X宝搜搜,四轴脚架,88块的90g

找到了,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KV390的,用6S的电池

1238的桨叶效率低吧。飞的时间少。我也是KV380 1238的桨叶,以前用的1555的桨叶。

网友:
也是IRON MAN 650架子,比原装省下了一百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38的桨叶效率低吧。飞的时间少。我也是KV380 1238的桨叶,以前用的1555的桨叶。

唉,效率的问题我没有测试过,手上有一堆的1238桨,得要用掉啊,各位380KV的电机用6S的电池,都用什么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