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 塞斯纳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9-17):
飞机早就装好了 不敢飞 练了一个星期的模拟器实在心痒难耐 叫上小伙伴找了个空地就开始首飞 果断炸了 好在只断桨一根 级别太低上传不了视频
模拟器练的很好的 但是首飞心里素质还是不行 飞机一上天 姿态不对 立马慌了 老鸟们都说飞机在天上姿态调整反应没那么快 结果在我手上5iMX 我爱模型不知道怎么那么灵敏 一拉舵就竖起来 一打副翼就整个侧过来 晃晃悠悠转了一圈就掉下来了~~
另外场地也没选对 附近有建筑物阻挡视线 下次还是得跑远点找个够空旷的试飞场!
老鸟们多多给点新手首飞的建议 注意事项啦 谢谢

网友A:
模拟先,如果有大小舵量开关的话,先小舵量

网友:
模拟能上 能下  在空中做出各种动作 不炸在上真机

网友:
第一次是这样的,你懂的。。。。。。多搞几次就熟了。

网友:
慢慢练,调小舵量,主要是个熟练

网友B:
吃炸鸡正常,尤其是第一次吃炸鸡更正常了,首先你要在模拟器里面加上风才行。再有你要给你的飞机选一个好场地。我以前玩固定翼都来不玩了就是因为没有场地。建议你调小舵量。加A3飞控、

网友:
新手都不炸的话 老鸟还能飞么   呵呵呵~!!!
主要不怕炸就行叻  慢慢来别慌~!!!
所有老鸟都是炸鸡炸出来的。

网友:
炸熟了就会了

网友:
我是飞机一上天,稍微远点就搞不清姿态了,一搞不清就发慌,不知道咋飞了

网友C:
放心,塞斯纳不怕炸呢,我的刚买回来,每飞每炸,上了N次胶水了。其实塞斯纳飞上去了是比较平稳的,打舵时不要一下打到位了,要及时回位。估计你因为是第一次飞,心里紧张咯,把舵打死了。对于飞场,新手一定要选择空旷的地方,不然炸鸡免不了。操控飞机时,背对太阳,让飞机在你的正面飞航线。这2点我都吃过亏,炸过鸡的。还有不要那么紧张,你是玩飞机,而不是飞机玩你啊,炸了大不了修修。心理放松哦!祝你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塞斯纳不怕炸呢,我的刚买回来,每飞每炸,上了N次胶水了。其实塞斯纳飞上去了是比较平稳的,打舵时 ...

嗯 你说的很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炸鸡正常,尤其是第一次吃炸鸡更正常了,首先你要在模拟器里面加上风才行。再有你要给你的飞机选一个好场 ...

一开模拟就加了阵风,还加的挺大,也许模拟就是模拟跟真飞心境还是不一样,继续试飞,也许像各位说的一样 炸炸更健康 炸着炸着就习惯了 哈哈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先,如果有大小舵量开关的话,先小舵量

居然还有大将关心我们这些新手列兵,受宠若惊啊!看来真的是天下模友一家人啊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塞斯纳不怕炸呢,我的刚买回来,每飞每炸,上了N次胶水了。其实塞斯纳飞上去了是比较平稳的,打舵时 ...

谢谢指教!

网友:
看楼主是开车试机的啊!我是穷屌一枚,自己做的!还在为动力的配置问题补作业呢,,羡慕楼主啊,可以飞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用多大桨呀?

网友:
我的好小子飞一次修一次,直到飞到隔壁酒店楼顶

网友:
舵量太大吧,减小点舵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