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法解决3孔桨双桨问题(提升桨效,降低震动)

楼主(2014-09-17):
3孔桨以其易于安装,结构简洁等优势成为多旋翼飞行器最受欢迎的螺旋桨安装形式。
用户在挑选螺旋桨时,一般会特别重注桨的平衡性,平衡性好的桨,震动更小。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3孔桨在安装好后,有可能左右两边高低不平,这种现象常被称为“双桨”、“高低桨”、“剪刀桨”。
双桨不仅会影响桨效,同时也会带来额外的震动。有过直升机调试经验的模友对此的体会可能更深。双桨尤其影响桨效,造成留空时间大幅度缩短。
所以,为了让你的多旋翼飞行器留空时间更长,震动控制得更好,除了选择平衡性好的桨外,桨的安装也需要特别注意是否存在“双桨”现象。
遇到“双桨”不用怕,依照下面的办法,能够100%处理“双桨”现象,操作简单容易,人人都能照做。

在固定孔两侧贴上3M双面胶

安装压桨片和螺丝,桨的左右两边做好标记。

先拧紧没有标记的一边的螺丝,约拧到95%的紧度。
然后把有标记的一边拧到95%的紧度。
此时转动电机,用肉眼观察是否有双桨。
如果有,则继续拧紧有标记一边的螺丝,直到双桨完全消除。
需要注意的是:固定螺丝一定要打螺丝胶!
这个方法百试百灵,易于操作!
还不赶紧检查一下你的飞机是否有双桨!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不平整的桨不用好了,早晚炸

网友:
硬生生的把碳桨 弄弯曲了?

网友:
加这种双面胶好办法!

网友A:
螺丝没拧紧的话
转电机就算桨是平的也是假平
升空时
桨发挥力量
螺丝不紧
间隙就出来了
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没拧紧的话
转电机就算桨是平的也是假平
升空时

双面胶起到细微高度调节,实际上螺丝还是上得很紧的,你担心的情况不会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胶起到细微高度调节,实际上螺丝还是上得很紧的,你担心的情况不会发生。

重点是
没有压到全紧桨的拉力完全够破坏掉你所谓的平衡了
这样垫意义真不大

网友:
重点是
没有压到全紧桨的拉力完全够破坏掉你所谓的平衡了
这样垫意义真不大

网友B:
没有压到全紧桨的拉力完全够破坏掉你所谓的平衡了
这样垫意义真不大

网友:
还是买优秀的桨比较靠谱,这样万一螺丝松了就全完了

网友:
这样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压到全紧桨的拉力完全够破坏掉你所谓的平衡了
这样垫意义真不大

可能你把3M双面胶想象得比较厚,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把螺丝拧紧后,桨几乎是紧贴电机座的,不存在中间有一层软软的隔层的情况。
百闻不如一试,只有试过,你才能体会到这个方法的有效性。当然,可能你的桨没有双桨,那当然更好了。

有双桨不一定是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机座不平,或者其它方面的问题。
不碰到双桨当然最好,碰到了我们就想办法解决。
目前这是我试过的最有效的解决双桨的办法,值得有双桨困扰的模友一试。

网友:
把双面胶剪的大小一样是不是可以做到平衡点

网友:
怎么看是不是双桨呢?

网友:
单孔桨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是不错的方法,但是得注意不能引起电机不平衡哦。贴的双面贴要大小一样,位置对称哦

网友:
螺丝不拧紧不安全,我是在低的一侧垫胶带,然后螺丝上足劲,25摄氏以上温度飞,震动可以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