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指点=== HP100BL 轻微顺时针温飘- 改了尾电机 尾 ...
求老鸟指点=== HP100BL 轻微顺时针温飘- 改了尾电机 尾桨加大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么?

楼主(2014-09-17):
求老鸟指点=== HP100BL 轻微顺时针温飘- 改了尾
电机
尾桨加大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么? 尾电机换了1MM轴的 尾桨换的47MM的 比原装的要大 是不是锁尾动力太足导致顺时针温飘啊
还有个可能就是主板和飞机不是垂直的 而是朝右边倾斜 会导致
陀螺仪
作出顺时针温飘的动作么。 PS:我的飞机震动还算小 尾起落架都不会震动有虚影

网友A:
顺时针是指从上看还是从下看啊?对尾的时候尾巴朝左还是朝右?

楼主:
对尾巴 从上往下看= =

网友A:
那就说震动的问题了, 如果陀螺 正常往左漂会减低转速,把主板弄正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