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PRO飞控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4-09-17):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现在的情况是:
KKPRO飞控、天地飞6通接收、天地飞6A遥控、2212电机+30A电调。
2200毫安3S电池
450异形四轴机架

情况是:
电机、电调连接正常,电机电调单独连接接收机的时候,通过遥控器可以正常转动。
但是一旦电调和接收机中间加上了飞控之后,插电后飞控会滴滴响、同时会有白蓝绿灯依次闪亮。接收机也可以通电,红灯亮起。
这时候打开遥控器,接收机红灯熄灭,表示连接到遥控了。但是这个时候不管怎么动遥控器的操纵杆,电机和四轴都没有一点反应。
这是为什么?
已经苦恼三天了。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请施援手!多谢!

网友A:
解鎖動作做了嗎?沒解鎖,, 肯定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鎖動作做了嗎?沒解鎖,, 肯定沒反應....

你好
怎么解聘啊?

网友:
說明書不是有吗?

楼主:
多谢多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