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鼓肚子可否这么解决?

楼主(2014-09-17):
有好几块电池都鼓肚子了,拆开发现就是最外面的两片鼓了,里面的四片都没事,可不可以用没有鼓肚子的电池片组合呢?当然前提是电池同型号同容量同放电C数!  还有,我又一块电池,两边都加了一层铝板,怎么飞都不会鼓肚子,大家说能不能也效仿一下,把电池夹住,逼的电池鼓不起来呢?当然,可能重量会略微增加

网友:
你是准备研制手雷还是二踢脚?

网友A:
我也有好几块电池鼓了,如果觉得放电容量影响不大,鼓的也不是特别“涨”,那就继续用吧,有时候电池不是整组坏的,而是其中一片电芯坏了,我是把其它同规格品牌的坏电板,把好的电芯拆过来后重组使用。拆开电池热缩包皮后,一块电池的上下两侧面各有一块铝板,我觉得主要是为了防止外部对电芯的冲击,因为电芯材质相对较“软”,如果冲击过大,容易引起电芯变形,或许会导致电芯内部因冲击变形引起短路,所以两边都加了一片铝板。电池鼓起来说明电池受损或寿命到了,确实要鼓的电池没办法通过外面包紧让其不“鼓”,当然,相对外侧的电芯,内部电芯因为受到“压缩”鼓的现象相对不明显一点。
总之,模型锂电在机机上的充放电次数也就100-200次,用时间长了,就算不鼓,放电性能也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好几块电池鼓了,如果觉得放电容量影响不大,鼓的也不是特别“涨”,那就继续用吧,有时候电池不是整 ...

明白了,我的电池飞悬停航线的话5分半还有3.73V左右。就是动作猛了就会报警,但是缓和下来就又好了。我设定的3.6报警。

网友:
要不你先试试?我有两块也鼓了,你要是弄好了我也照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的电池飞悬停航线的话5分半还有3.73V左右。就是动作猛了就会报警,但是缓和下来就又好了。我设 ...

我一般新电池用6分钟,一般都是5分钟,比较保守,所以,一块电池最长用了一年。

网友:
鼓肚子说明电芯玩蛋的时间快到了,方法是处理掉

网友:
如果影响性能了,把坏的电芯换了就行。你说的铝板那种没意义嘛,掩耳盗铃。

网友B:
LZ说的怎么飞都不鼓的电池是不是格式啊,格式是两边加了铁皮的,拆开了还是一样的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怎么飞都不鼓的电池是不是格式啊,格式是两边加了铁皮的,拆开了还是一样的鼓

不知道啊,如果铁皮拘束住电池,会不会爆炸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如果铁皮拘束住电池,会不会爆炸啊?

应该不会吧。我有两块格式的,外观看起来一点都不鼓,充电也正常,但是放电就不行,450定60% 给稍大点螺距就掉转速,拆开看了,里面有点鼓,就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吧。我有两块格式的,外观看起来一点都不鼓,充电也正常,但是放电就不行,450定60% 给稍大点螺 ...

那就好,下次买来新电池先 箍 一下就不怕鼓了!鼓了像个水泡,好像一碰就会破,而且体积大了,很恶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好,下次买来新电池先 箍 一下就不怕鼓了!鼓了像个水泡,好像一碰就会破,而且体积大了,很恶心{:1_ ...

电池起鼓说明他的寿命也差不多了,不建议再使用很久了,差不多就扔掉吧,万一引起炸鸡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起鼓说明他的寿命也差不多了,不建议再使用很久了,差不多就扔掉吧,万一引起炸鸡就不划算了。

实在不知道飞了多少起落了!下次买点好电池,贴上白胶布,飞一次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