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的架子搭配什么电机电调桨叶FPV可以飞25分钟

楼主(2014-09-17):
用飞越650的架子搭配什么电机。电调,浆叶及电池飞控FPV可以飞25分钟  请各位老鹰能给指点下  最好是经济实惠的搭配

网友:
飞25钟这个真的不好说

楼主:
航拍是用H4机架好  还是用别的什么架子好呢

网友:
FPV这机架太大了,航拍还不错

网友:
多旋翼你飞那么久干什么有效时间15分钟足矣飞久了神经高度紧张会累的不信你试试再说了一个好的航拍视频往往是多次起降才能完成的不少一次就行

楼主:
我是视频监控
不是航拍
大概飞1公里范围所以要求续航多点

网友A:
怎么配都很难上25分。
不知道配二块10000的电池能不能上25分

网友B:
我5200 6s 带狗台狗大概2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拍是用H4机架好  还是用别的什么架子好呢

如果飞着玩,H4很爽,如果航拍,你还是不要玩H4,那果冻。。。。你要是要,我可以处理给你。我已经换成6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配都很难上25分。
不知道配二块10000的电池能不能上25分

两块10000……我3508 380 1555大缰 垃圾6s5000 空载 3.6报警 28 全负载21

楼主:
那么说飞越650还是比较适合航拍了吗

网友:
我的配郎宇4112  320kv电机大疆1555碳浆,6s10000的电池,飞半个小时妥妥的。

网友C:
4110电机KV400   10000电   1245桨 妥妥的半个小时  桨小抗风 稳

网友:
这个配置我没有测试过,今天才发现可以mt系列电机可以用6mm孔的碳板浆。。不过如果数据正确,绝对是效率最高的

网友:
帶鏡頭不帶雲台 25 分鐘有機會
我的 650 上週實測自動航線留的 log
電池是 5200 6S 上頭那個電池報警可以無視,那是因為我低壓設 21V 的關係
後來改設到 19.5V 後就沒再出現過了.

朗宇 4110/340KV 搭 1555 尖翼槳,電變好盈 OPTO 刷 BLHELI
飛控 PIXHAWK 刷 3.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4110电机KV400   10000电   1245桨 妥妥的半个小时  桨小抗风 稳

請教一下,為何槳小會比較穩定呢?
我們這邊實驗起來針對航拍做的測試
槳小反而不好飛(太靈活,安定性不好,容易過修,下調 PID 又會太頓)
反而搭長一點的尖翼槳,用自動調參的參數上去後就很穩定了
(當然,馬達組合不同,有換算過轉速後上的)

网友:
小桨转速高 抗风啊     你要用1555桨的话  风一吹晃的很      大桨做成X8 结构最稳定了  你自己都说了小桨灵活   至于不太好飞 修过头 那是你的感度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5200 6s 带狗台狗大概20分钟左右

泡泡老师说下你的配置吧!我组一台!

网友:
朗宇3508 400kv apc13寸桨 铂金30a naza l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