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技术进来:DJI GH3云台旋转噪音问题

楼主(2014-09-17):
DJI GH3云台旋转噪音问题,接电启动后校准完毕,静置无噪音,但只要移动或旋转便会有噪音,请DJI技术和大神们给给解决办法。

网友:
我的也这样

楼主:
怎么解决

网友:
没办法解决 螺丝都上紧点就行了

网友A:
不用解决也不影响用

网友:
坐等大疆客服   我的5D云台也这个动静

网友:
一样一样,还抖动

网友:
极其奇怪的现象,再次验证dji产品到一定阶段,都会同时段出现同一问题。和你一样,半个月前到现在经常出现这个现象了,坐等技术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解决也不影响用

在一个角度高频震动会导致画面水波纹

网友:
习惯了就好!

网友:
gh4一模一样的毛病。
是z轴转到一定角度就有抖动和噪音,没法用,果冻严重,返厂中。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会出果冻吧?如果不转,停在这个位置会不停的震动吗?

网友:
我的也也这样,大疆看来这是娘胎的毛病 他们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正常现象,觉得不爽可以发回dji收费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