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做电调,mega8驱动信号落后60度遇到问题了,希望前辈们来看看

楼主(2014-09-17):
大三的苦逼孩子,最近在用mega8做电调,需要输出三路pwm一次落后60度电位角,这怎么实现,我可以输出三路pwm但是没办法让他落户60度,前辈们做电调驱动信号是怎么落后的望指点,OCCR1A和OCCR1B的pwm是同时产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另外一路是TCCR2我也可以产生,希望前辈提出一些意见,真心感谢

网友:
太高深了,不懂

网友A:
原来只是单片机的问题~Mega8许久没碰过了,但是PWM的话,应该有一个计数器是保存现在的值,当这个值超过限定值就反向IO并置零计数器,改变这个计数器的初值,就可以改变相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只是单片机的问题~Mega8许久没碰过了,但是PWM的话,应该有一个计数器是保存现在的值,当这个值超过限 ...

Pwm波我可以产生三路驱动逆变器需要驱动信号依次落后60度相位角,这和落后的相位角不会搞

网友:
电调的原理还不太懂, 不过真心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波我可以产生三路驱动逆变器需要驱动信号依次落后60度相位角,这和落后的相位角不会搞

这位学弟,自做ESC在这里问不到的,这里大家都是用的成品,要问制作问题可以去阿莫的坛子里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学弟,自做ESC在这里问不到的,这里大家都是用的成品,要问制作问题可以去阿莫的坛子里问问……

恩恩,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主的电调有过零检测电路吧,落后60度相位角的功能,不知可不可以根据上一次的周期来估算。

我也是刚刚开始研究电调,一起学习哈。

网友:
不需要同时输出三路PWM,无刷电机(设为ABC三相)的六步换相为: AB(A=上臂,B=下臂),AC,BC,BA,CA,CB。你只需要在检测到过零时,按这顺序把各个MOS管打开或关闭就行了。

网友:
正在默默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