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降落伞

楼主(2014-09-17):
想用多轴撒几十个降落伞试试,可是还没有什么思路,大家给点建议吧,成功了后发视频给大家看

楼主:
释放伞的机构如何设计好啊,如果一起释放效果恐怕不好

网友A:
这个不太理想,螺旋桨的气流容易影响释放

楼主:
飞高点如何啊

楼主:
真是不好想像,不知有试过的吗

网友B:
有成品就是太贵了,这个降落伞开伞的时机很重要不然会适得其反

网友C:
可以设计个拉伞滑轨,配合设计个伞盒。
伞盒内播伞可以采用360度机器人舵机,使用十字舵机臂把单个降落伞推出伞盒,通过拉伞滑轨打开降落伞。
降落伞很多的话,伞盒设计最好找懂机械的来做,那样效果比较好。
楼主准备模拟空降航拍?

楼主:
大叔,能给画个示意图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