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装好了精灵2的配置,上图。

楼主(2014-09-17):
最开始买回来是精灵2 和3D云台, 然后加了相机, 再然后加了图传显示器,一步一步,总算完成了,之前没装图传的时候都是盲拍,现在终于可以在显示器上观察取角度位置了,很高兴,也谢谢之前发帖询问时帮忙留言讲解的朋友,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图  没传上 ?

网友:
图终于来了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67808&extra=
这是一个月前没图传盲拍的视频,飞得很近,生怕飞丢了。

网友A:
IOSD装了吗?总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SD装了吗?总重量多少?

装了,还没称- -    ,我去学校空旷的地方试飞了一下,重量应该没太大问题。看哪天找个秤来称一下。。。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上看,你Gopro3的软排线插头没有插到Gopro3去,摇摇晃晃,那个软排线非常容易断,它断一点点很难发现,在外场束手无策,大疆把它搞成这个样子,模友对此深恶痛绝,每次插拔CF卡都要把它拔出来,好多人不堪忍受,把它设法改成背插,所以你现在要随时把它插进Gopro里,减少断的机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上看,你Gopro3的软排线插头没有插到Gopro3去,摇摇晃晃,那个软排线非常容易断,它断一点点很 ...

喔喔,就是感觉容易坏,这些提醒

网友B:
我的是2D云台,有背插但只能用到供电部分,视频输出也是用个插头,不过是软硅胶线接到图传上,图传是Amowa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2D云台,有背插但只能用到供电部分,视频输出也是用个插头,不过是软硅胶线接到图传上,图传是Amoway ...

那个插头的连线的确是一个瑕疵,如果能出一个软胶的固定背板的连线插头,而不是用贴纸贴住的线带的话, 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2D云台,有背插但只能用到供电部分,视频输出也是用个插头,不过是软硅胶线接到图传上,图传是Amoway ...

用了FPV HUB,就可以用背插输出图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