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自己学习组装一架450都需要什么配件?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4-09-17):
新手准备自己学习组装一架450都需要什么配件?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往大了说 空机 电装 控 电池 维修工具 充电器

网友:
新手。。。就上450.。。。。。先弄个伟力的吧

网友:
。。。。先上模拟,直接上450   100  150  250是白坑你

网友A:
买一个模拟器练操控,剩下的800-1000有整套的能飞的450四轴,普遍2212电机+30A+1045桨+450机架+3S 2200电池+充电器+6通遥控器+类似KK或者QQ的低端飞控

网友B:
楼主以为攒电脑呢~

网友:
最先是在论坛多学习。

网友:
4楼正解。小飞机最坑,我认为最小的练习机应该是450

网友:
新手不建议自己学习组装一架450,先练模拟然后上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模拟器练操控,剩下的800-1000有整套的能飞的450四轴,普遍2212电机+30A+1045桨+450机架+3S 2200电池 ...

你这明显是四周坑的受害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模拟器练操控,剩下的800-1000有整套的能飞的450四轴,普遍2212电机+30A+1045桨+450机架+3S 2200电池 ...

额。。你这配置好牛。。。

网友:
ahfynjj发表于2014-09-18 11:09:17

你这明显是四周坑的受害者啊!
现在除了小机,450不是入门练习机吗

网友:
建议你直接买450的套机 然后买个控 新手没有人带最好不要拆开买

网友:
亚托450l套机配置不错 电装足够用 陀螺仪可以换成mb或vbar 便宜点的有kbar

网友:
直接找当地老手带着入门。

网友:
建议直接上6S480 和450手感完全两码事

网友:
空机,舵机215.515.陀螺k8,电机,控14sgmz24xg14dx9随便选,还要套好的螺丝刀,12.9螺丝一坨

网友:
还要个薄精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