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CAM A10-3H的几个建议!

楼主(2014-09-17):
前几天买了一个A10-3H云台,今天迫不及待地装起来测试!在认真看完教程视频后,虽然按照视频中的步骤验证了云台的所有特性!但是发觉几大不好的地方,提出来大家参考及帮忙想办法解决!首先我是MODEL 1(日本手)!T8FG和T10C分别为两台多轴的飞手控,只有一台T10J做为云台控(以前用DYS三轴狗云台及Z15云台都没事)。
升级X-CAM的原因是看中其优点:1,可360°无限旋转。2,完美兼容gopro及视频输出。3,带有与Z15相同的云台模式。
但紧接着其中的缺点也暴露无疑:
1,只支持SBUS1,这样我T10J云台控(sbus2)就无用武之地了。不能兼容所有FUTABA遥控器制式是个失败之作。

2,默认的CH1横滚,CH2回中,CH3俯仰,CH4 Z轴,CH5模式。问题是我一直习惯了用CH1控制 Z轴,CH2控制俯仰,CH6(旋钮)控制横滚,CH5模式。

无法自定义通道设置也是非常不方便!因为一般云台手只用到俯仰和Z轴,可现在用3CH来控制俯仰就会触碰到CH1的横滚,飞着飞着画面就歪了。
天啊,难道要我改手?????哪个工程师设计的?没天理啊,要不就是太自私了。
3,还有一点是给大家抱不平,为什么不设计一个双人模式下能使用PPM接收机的模块?因为坑爹的是只有FUTABA公司才有SBUS功能啊!这让一些屌丝和爱国者情何以堪啊?最近贵司云台国外订单确实忙不过来,出货量少。这和贵司的品质管控严格有关(所有机器都上机测试)。但一旦量产出来,但也被市场需求所限制:因为必须要有FUTABA SBUS1遥控器(T8FG,T10C,12MZ,14SG,18MZ),还要有精准良好的操作手法!(model 1使用容易动到横滚,model 2使用一只手做两个动作,不好操控)。

以上仅个人在研究了X-CAM云台之后所得出来的一点建议,不喜勿喷!喷子无视!希望硅谷科技的工程师多多了解模友的需求,尽快改善!不是模友的设计师不是一个好员工。

网友A:
通道映射可以在遥控器里进行,看来你玩得还不够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映射可以在遥控器里进行,看来你玩得还不够熟

确实不是很熟。求T10C在SBUS1模式下通道映射设置方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映射可以在遥控器里进行,看来你玩得还不够熟

你说的是改成MODEL3或MODEL4?我试过了。还是和我原来的习惯不一样。

网友:
没sbus的控用不了双人这个真的太那个了················

网友B:
楼主莫急,我们将在最近发布一个新固件,提供PPM通道中用户可自己选择控制功能,即你可选择模式切换或者控制第三轴,默认会设置在控制第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莫急,我们将在最近发布一个新固件,提供PPM通道中用户可自己选择控制功能,即你可选择模式切换或者控 ...

谢谢TOM哥,后期改善加快进度啊!要不然这云台就放这里上灰了,出了又可惜,因为毕竟喜欢X-CAM的几个优点和贵司的品质态度。
另外我想到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法,请教TOM哥是否可行?
首先把R3008SB(SBUS2)接收机的PPM通道接到一种PPM转SBUS1的模块上,然后再连接到A10-3H上的SBUS1端口,是否能满足我的控制习惯?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映射可以在遥控器里进行,看来你玩得还不够熟

知道你的意思了!必须用T8FG或14SG遥控器中的FUNCTION,可坑爹的是T10J(SBUS1),T10C(SBUS2)遥控器都不带这菜单!
我去,其实我个人不喜欢T8FG和14SG,就是因为那蛋疼的触摸导航键。。。。。。。。。。。。。。。。。。

网友B:
你说的方式不一定可以,新固件月底就出,再等等吧

网友C:
只支持到4S的电压太坑了,怎么也得6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支持到4S的电压太坑了,怎么也得6S啊

4S就已经发热很厉害了。还6S?找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4S就已经发热很厉害了。还6S?找烧啊

那是内部电阻的问题,改大容吧,不过我现在用3S,动力电是6S,两块电池真不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内部电阻的问题,改大容吧,不过我现在用3S,动力电是6S,两块电池真不爽啊。

用6S转12V输出的BE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6S转12V输出的BEC啊

纳尼,没地方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方式不一定可以,新固件月底就出,再等等吧

新固件出来没有啊?给我换的云台到了好几天,但转换不了追头模式,王工不接电话可能在放假,上班了没有啊?

网友E:
说好的新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好的新固件呢?

唉!我也想问!跳票了。

网友B(2014-10-17):
新固件已经在测试中,本月就会发布,还请大家理解,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固件已经在测试中,本月就会发布,还请大家理解,谢谢支持

tom哥加油,万众瞩目呢。昨天才买了个乐迪AT9。今天测试sbus用不了,急求固件,非常乐意当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莫急,我们将在最近发布一个新固件,提供PPM通道中用户可自己选择控制功能,即你可选择模式切换或者控 ...

你好  我的xcam 100b 3h狗云台第三轴跟随模式下 飞机静止不动时它会慢慢自转 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新固件已经在测试中,本月就会发布,还请大家理解,谢谢支持

你好  我的xcam 100b 3h狗云台第三轴跟随模式下 飞机静止不动时它会慢慢自转 请问什么问题? 该怎么解决 云台是发售时就入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的xcam 100b 3h狗云台第三轴跟随模式下 飞机静止不动时它会慢慢自转 请问什么问题? 该怎么解决  ...

我的也一样,在群里反映没人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一样,在群里反映没人理

官方要重视起来啊

网友(2014-11-27):
我的控是jr 9xll,哪位大哥有用过9xll转换器来换成sbus信号来控制a10-3h,求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