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4---680—— UVA的好?还是腾飞的好?

楼主(2014-09-17):
问题1:要买1.6厚还是1.5/2.0厚?看论坛上说有螺丝孔不对位的毛病,但是又有网友说已经解决了?用过的大神们、热心的老师们给点这个机架的信息!哪家的做工好?精细一点?性价比高?现在不知道谁家的有错位问题。
问题2:顺便求大神们发个配置(挂狗就行、20分钟以上吧,玩玩低端的“航拍”)。。。先谢谢大家啦!!!给新手一点意见什么电机多少KV、什么桨什么牌子碳?木?塑料?电调我有4个铂金30A了。什么电池好?我手里有个花牌4S电。要选什么云台?什么图传?用不用OSD?选飞越的还是3百多的免调云台?图传是选什么600MW的?---------------------------目前在玩S500,入门一个月了,飞的也比较熟练了。硬挂手机太震,想再折腾一下。

问题3:还有在 H4 和 飞越的650之间的纠结。。。。呃!怎么办。。。。各有什么优势,感觉H4最近比较火啊。。。折叠起来特别骚气。

小盆友们,给点经验,大盆友们,给点指点。。。。。好人一生平安帅哥们麻烦您帮帮忙

网友A:
都不要,飞越650才是C扣折叠结构的经典之作。

网友B:
腾飞得不错,我用的就是,中心板确实是1.6的。厚度越大强度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要,飞越650才是C扣折叠结构的经典之作。

飞越650也是双C的就最好了。。。。650震动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腾飞得不错,我用的就是,中心板确实是1.6的。厚度越大强度越好

那就是2.0的啦?反正加不了几克重量。。。。。。。。。要是碳管再粗一点能不能更好更稳?..瞎猜的.....潜水的时候看了有的说震动大、有的说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650也是双C的就最好了。。。。650震动大吗?

双C……

网友:
双C的就最好了

网友C:
双C的重一些,你用低KV的设备,这点重量就不算什么。都差不多,腾飞的好像便宜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2.0的啦?反正加不了几克重量。。。。。。。。。要是碳管再粗一点能不能更好更稳?..瞎猜的{:1_23: ...

其实没必要2.0,强度和重量是对等着来的。看你的设备的总起飞重量而而定。我用腾飞的架子挂索尼5n的微单。整机起飞重量是3.8公斤。强度足够,去过你要是挂狗更没必要2.0的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必要2.0,强度和重量是对等着来的。看你的设备的总起飞重量而而定。我用腾飞的架子挂索尼5n的微单 ...

稳不稳振吗???什么配置?可以说一下吗?我最看好折叠后的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C的重一些,你用低KV的设备,这点重量就不算什么。都差不多,腾飞的好像便宜点点。

那要怎么配啊?3508?4110什么的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而且还要上6S好贵

网友D:
看你喜欢、各有各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喜欢、各有各的好坏

不了解。。。所以发帖请教

网友D:
我的是H4 680单C卡的
携带方便、现在我很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H4 680单C卡的
携带方便、现在我很满足了

怎么样?震动大吗?简单说说这个机架可以吗?买谁家的好一点?U家的还是腾飞的???请问您什么配置?我先挂狗、20分钟就行。稳定点的。。。求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网站可以发问,有高手,有问必答

去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不稳振吗???什么配置?可以说一下吗?我最看好折叠后的骚气

铂金30安电调,朗宇4110 580kv,4s 10400电池,naza v2,山寨tm1555碳桨,飞10分钟基本上下来用掉一半的电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样?震动大吗?简单说说这个机架可以吗?买谁家的好一点?U家的还是腾飞的???请问您什么配置?我 ...

我的目前开50%油门和没开一样、感觉不到震动
朗宇x3508S 700kv 铂金30A电调 APC 1238桨
naza v1飞控、天九遥控器一代 3S 10000mah电池
腾飞的单C扣、之前有个机臂两个螺丝都掉了
还能正常飞行、三轴狗云台(988的那个)
黑狗3+、起飞重量是2700g、飞航线现在是15分钟
下来电机45°、电调36°、电池44°、电压3.7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目前开50%油门和没开一样、感觉不到震动
朗宇x3508S 700kv 铂金30A电调 APC 1238桨
naza v1飞控、 ...

记下了。。。谢谢!!!可以加QQ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下了。。。谢谢!!!可以加QQ吗?

可以、加一起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配啊?3508?4110什么的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而且还要上6S好贵

我用的腾飞的,电机是朗宇X3108  720kv  1238桨   8000毫安  飞行2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腾飞的,电机是朗宇X3108  720kv  1238桨   8000毫安  飞行25分钟。

25分钟的话真心不错啊。。。。哈哈。留作参考

网友F:
正在玩H4680,2mm的板,这个航拍好一些,载重也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在玩H4680,2mm的板,这个航拍好一些,载重也不一般

什么配置?详细说说,,,,H4怎么样?

网友:
我在X宝切的板子,价格很便宜,要链接加好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