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龙卷风陀螺仪 单线连接方法

楼主(2014-09-17):
看来各位老大 V8  MB 的单线连接   现在求教 龙卷风陀螺仪 单线连接方法选择那种接收机类型?

网友A:
8通接收机 SUMO方式, 可以用第7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通接收机 SUMO方式, 可以用第7种。

6通接收机 能不能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6通接收机 能不能使用

龙卷风用6通只能normal。因为6通只有一种SUMD单线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卷风用6通只能normal。因为6通只有一种SUMD单线信号。

哦 还是感谢 拿就用标准接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