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手求助,有关坦克装FPV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4-09-18):
手头有现成的1:16坦克模型,能跑的成品。在不考虑安装位置和供电的情况下,用哪种FPV配置比较合理?
看好多飞模的
图传
系统,也在宝宝上看了好多问了好多。还是来这请教一下前辈吧。
微型摄像头+发射+接收+监视器+坦克摇控器。这种全是散件,接好电源和数据联线就能用,架在坦克摇控器上用。
微型摄像头+发射+接收监视一体机+坦克摇控器。这个也是架在摇控器上用。
微型摄像头+发射+接收监视坦克摇控一体机。这种把监视器直接做在摇控器上的差不多要700-1000
以上三种配置,哪种好?

网友A:
这个如何?

网友B:
感觉接收监视一体机,弄个支架,架在遥控器上比较好。

网友C:
装在豹二上吗?

网友D:
太烧钱了,我自己打算用个wifi摄像头,手机接受单独供电,室内隔一道墙没问题,

楼主:
看了好多FPV现成的配置,都觉得那都是给飞机玩的,需要很高的性能和可靠性,价格当然也就上去了。其实咱玩坦克的,要的就是火炮的瞄准,遥控距离和图像清晰度等等都不需要太高。飞机上的装备用坦克上,实在是太大材小用的。而且还贵!

网友E(2015-01-06):
有个华科尔的wfi模块,本来是用于多轴上的,可以用苹果产品接收,我也正研究中!

网友F:
对于坦克装FPV,我也琢磨过一段,也说下我的看法吧:
1、FPV原本就不便宜,我看贵的部分主要还是在接收端的显示器上,一般来说双接收的7寸都700+;
2、5.8G的图传,据说穿墙效果不行,如果在野外玩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但如果是在家的话,不好说;
3、看是什么控的坦克,2.4G的估计装上还行,遥控距离太近的控,装上FPV,我感觉也没什么必要了吧;
4、WIFI模块儿的FPV,据说也就30米顶天吧;
5、建议FPV图传还是小点的,将来玩飞机什么的拆下还能用(我就是这么考虑的)。
总结:FPV一套下来最便宜的也要500,鉴于价钱问题,还未真正入手。

网友G:
个人是用散装(微小镜头加2.4G的图传)方式,不喜欢战车上有一个奇怪的箱子,也不好固定,除非在外壳打洞。摄像头从小虎炮塔机枪孔看外面,也是跟大枪同步,当瞄准也是个参考。我的是1/35所以瞄瞄好玩,1/16就有很大的空间可运用,主要是机枪孔也够大。距离也还不错(我用的是200mw),太远个人是怕去侦搜,结果被摸了,呵呵。另外电力一定要**喔!不然干扰会烦死人。屏幕稍微改装就可以了(2.4G虽然有些限制,但车在地上,了不起停著等人处理,不像飞著像炸DAN一样,成本也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