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tx及OpenTX官网的开源固件平台对比~~~~换个角度看看控~~~~

楼主(2014-09-18):
RT,
在deviationtx官网上整理的,分红色部分是自己查找补上的。
可以配合下面的帖子一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2184&page=1#pid13943099
换个角度看看控,新手一直在找合适的控,目前考虑的是华科尔,X9D,跟9XR-PRO~~~
希望能有老鸟给点建议,谢谢。
上图:

求建议~~~改选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容易改吗?硬件成本多少?有贴子给看下吗?

改动挺方便的,我3小时改了2个。需要2个三段开关,4个10K电位器,4个旋钮帽,1个PIC12F675,2个LED,电阻电线若干...成本100元以下。
3段开关,高频头功率参考Gale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PIC12F675做PPM的帖子参考这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用Arduino做也可以,就是成本高点。
刷4.0固件的话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角度换得太大 只能绑定了

网友B:
x9d把,世上最强大的控

网友:
进来研究下楼主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9d把,世上最强大的控

为什么说他是强大的控

网友:
D7E昨天刚到,已改,就等开关到货了

网友D:
不明白这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他是强大的控

欢迎加入FRSKY X9D交流群,群号码:303395499
加进来研究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这个资料对于懂电子的坛友来说,很宝贵。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这是什么

主要是对比控的CPU等硬件数据,不全的。

网友A:
改了2个12通的D7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2个12通的D7E

容易改吗?硬件成本多少?有贴子给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挺方便的,我3小时改了2个。需要2个三段开关,4个10K电位器,4个旋钮帽,1个PIC12F675,2个LED,电阻 ...

谢谢~~~~~~~~~

网友E:
搞不懂旋钮有什么意思,好像没地方可以用,也不方便用,因为手指根本上没时间控制旋钮,不如做个接口用来做头部控制或者脚踏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搞不懂旋钮有什么意思,好像没地方可以用,也不方便用,因为手指根本上没时间控制旋钮,不如做个接口用来做 ...

玩飞机手指可能没空,玩坦克,玩挖掘机就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飞机手指可能没空,玩坦克,玩挖掘机就很用了...

一直玩飞机,果然思想狭隘了

网友F:
请问下D10可以增加通道吗,我想做2个旋钮通道如何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D10可以增加通道吗,我想做2个旋钮通道如何改呢

应该可以的d7e都可以改成12通道的,d10怎么不可以?
d10硬件上是支持12通道的,只是厂商做了限制,可以找找论坛的帖子。

网友F:
没找到D10增加通道的帖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找到D10增加通道的帖子呀

参考下7E的,硬件平台差不多~~然后在发帖问下,贴吧有高人,我菜鸟的。连控都没得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D10可以增加通道吗,我想做2个旋钮通道如何改呢

D10一样改的,用PIC12F675或者Arduino做PPM信号输入就可以了,最多可以加8个旋钮,PPM插入8个通道的信号,一般只是加2个或者4个旋钮。

网友:
那就是D10最多可以改成18通道吗,他电路板支持吗

楼主(2014-11-18):
小修改下,换个角度对比开源固件平台~~~资料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找到D10增加通道的帖子呀

D10刷机后默认是12通道,你刷过就知道了,没有必要说.

网友G:
x9d吧,功能可与f或j的旗舰控媲美

楼主:
引用 网友G:
x9d吧,功能可与f或j的旗舰控媲美

同感,就是有点贵。。。。。

网友:
有激情的朋友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就是有点贵。。。。。

想好是不是一直玩,要是一直玩直接一步到位

楼主(2015-02-13):
为开源科普顶起。

网友H:
d10够用了吧 有钱当然是什么贵买什么了 买错了重买就好了 没什么好纠结的 没钱还想玩d10刷了控就够一阵子研究了
我就是没钱还想玩的那伙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d10够用了吧 有钱当然是什么贵买什么了 买错了重买就好了 没什么好纠结的 没钱还想玩d10刷了控就够一阵子研 ...

我也是没钱还想玩的那伙的,看了挺多的就是没有入手,一个控都没。。。。。。。就发个贴过过瘾,排排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没钱还想玩的那伙的,看了挺多的就是没有入手,一个控都没。。。。。。。就发个贴过过瘾,排排毒。 ...

d10也不贵吧 2d手500左右 全新套装带模拟器的也就800左右 其实玩了航模之后你会发现500块都不叫钱 一块电池180 俩就360 买个1800的450电直 你就要准备至少3000块钱        没钱还想玩的好 就d10吧 我就买的d10 什么塑料感 玩具感 我没感觉到 我觉得挺好 很专业的控 比伟力的玩具控好NNNNNNN倍 当然这也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