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550 E300动力挂狗感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4-09-18):
配置是F550 E300动力 NAZA V2 +H3-3D+gopro+图传,用4s5000ma电池,具体的重量没称,估计也有2000g了,现在的问题是拍摄类似“刷锅”的航线时,轻轻打杆飞机左右转向响应很快,导致拍摄画面会摇一下头,不柔和,这个是我舵量控制问题,还是要调节一下感度?让画面柔和一点。

感度调150 150 130 120 150 150 这个数值可以吗,下雨天没法试机, 请教各位F550航拍的模友是怎么调的?

当时配的这个脚架,没想到云台居然会顶着安装板,没办法后来用锯条掏了个洞,才能把云台安装上,不过只固定了3个螺丝。

把接收机内置在显示器里面了,后面清爽多了

网友:
减少感度试试

网友:
只用一颗螺丝固定的我情何以堪

网友A:
你购买的是装H3-2D的脚架,所以需要挖洞。感度的话你这个感度应该是有点低,你试着在往大的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购买的是装H3-2D的脚架,所以需要挖洞。感度的话你这个感度应该是有点低,你试着在往大的调整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你可以适当地调整一下你的感度值,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