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纤直了~

楼主(2014-09-18):
之前的斜盘拉杆状态!总有点外八字样! 调整舵机耳垫片厚度!以使其尽可能垂直!~

网友:
学习了,我的480也是这样,今天回去搞整一哈

网友:
小心螺丝断掉。

网友A:
赞,精益求精啊。没有强迫症,追求完美的人也不用这么弄,飞起来没啥影响。或者感觉不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精益求精啊。没有强迫症,追求完美的人也不用这么弄,飞起来没啥影响。或者感觉不到影响。

  斜点点影响不大!   只是心里满意度提高! 何况改着不麻烦~

网友:
看首页图片就感觉是阳台的帖子~~阳台侠我现在在做一个机器人,有啥模型上的材料是 类似主轴固定环的吗?5mm的

网友B:
阳台侠有往处女座方向发展的趋势啊。

网友C:
非要在零度垂直吗? 这样是不对的,当然这样比外八字好些!悬停点拉杆垂直才正确。

网友:
横平竖直,真漂亮!

网友:
好机,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D:
有副翼玩得就是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副翼玩得就是精~

哪来的副翼啊?

网友:
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
这是啥球头,感觉特别壮实

网友E:
这是啥球头扣 ,感觉特别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啥球头扣 ,感觉特别壮实

   K.S 球扣! 和ALZ.X3 正反牙拉杆 ~

楼主:
  M2.5*6的半圆头! 垫片1.5毫米左右! 用用看情况~

网友F:
引用 楼主:
M2.5*6的半圆头! 垫片1.5毫米左右! 用用看情况~

你出去操下暴力3D看下有没以前跟手?估计会有点差别,应该会没原来敏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出去操下暴力3D看下有没以前跟手?估计会有点差别,应该会没原来敏捷。

  为啥?  应该线性方面更好点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啥?  应该线性方面更好点啊!?

反复受力的时候在舵机固定螺丝那里会有复杂的力矩作用比原来容易断。而且对突然的反向运动因为支撑位置的无法如原来可靠的固定反应速度会降低。你压着桨夹打螺距看下是不是垫片哪个螺丝头会有一些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复受力的时候在舵机固定螺丝那里会有复杂的力矩作用比原来容易断。而且对突然的反向运动因为支撑位置的 ...

  很紧的四颗螺丝固定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紧的四颗螺丝固定住!

你感觉牢固就行。不过建议经常检查这两舵机的固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感觉牢固就行。不过建议经常检查这两舵机的固定螺丝。

  嗯~  检查是必要的!
只是纳闷改动前后都是这样有四个固定螺丝! 之前由于对应关系!拉杆有点朝外歇着! 现在改用更厚一点的垫片后! 斜盘拉杆更纤直了! 但还是这四颗螺丝的固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检查是必要的!
只是纳闷改动前后都是这样有四个固定螺丝! 之前由于对应关系!拉杆有 ...

你加了垫片相当于舵机往外面移动了,你就够位置将球头反装了。刚好你个拉杆就直了。但是原来螺丝主要受剪切力,你现在加垫片相当于变成悬挑,受力变为受拉及剪切,而且力矩以及弯矩加大但还是原来那么粗的螺丝,所以提醒你注意螺丝情况。另外希望你是加长了螺丝而不是原来的,一定要保证螺丝的咬合长度要不容易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加了垫片相当于舵机往外面移动了,你就够位置将球头反装了。刚好你个拉杆就直了。但是原来螺丝主要受剪 ...

  明白了~
只是换用了更厚一点的垫片! 加厚了不到一毫米! 螺丝换用后保证咬合深度! 球头没动!

这是之前的情况!

这是现在的情况!

网友:
有趣了等我X3到了试下看是什么原因。现在凭空想不出来。

网友:
最好将你现在垫片那里特写个照片来。

网友:
不会影响强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要在零度垂直吗? 这样是不对的,当然这样比外八字好些!悬停点拉杆垂直才正确。

按你说的我该正悬停还是反悬停设置垂直啊
这可不要开玩笑,会出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阳台侠有往处女座方向发展的趋势啊。

处女座的也有嫌麻烦穷对付的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只是换用了更厚一点的垫片! 加厚了不到一毫米! 螺丝换用后保证咬合深 ...

怎么感觉第一张内八呢?垫的位置来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感觉第一张内八呢?垫的位置来个对比。

  第一张显示下窄上宽!                     第二张就比较垂直了!

      只是适当加厚了点垫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显示下窄上宽!                     第二张就比较垂直了!

      只是适当加厚了点 ...

LIKAI-你为什么不用不锈刚螺丝啊?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