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深井水泵三相电机能改成无刷的吗

楼主(2014-09-18):
这个深井水泵三相电机能改成无刷的吗

能做主轴不能啊。

网友A:
据说用变频器就能驱动。话说楼主要改多大个头的主轴呢

楼主:
这个里面的轴是一根的。而且很长。前面安装了带轮以后,还可以安装一个轴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变频器就能驱动。话说楼主要改多大个头的主轴呢

谢谢你的教导。还没有用游标卡尺测量,具体轴直径还没有测。

网友:
  像个水泥震动泵。

网友B:
无刷电机带深井泵可能不行,主要是带负载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带深井泵可能不行,主要是带负载的能力。

我试试变频器吧。

楼主:
试了半天弄不开。
只好切割了。
浪费了一个很好的不锈钢套。
切完一看2mm厚。更是后悔,还是无缝的。

里面的一层层的涡轮。不好往下弄。
去掉以后,放在火上拷下。
火炉是自己做的柴气炉。一个茶叶桶,里面套个啤酒罐。很好用。柴火就是随便了。

都弄下来以后水砂纸打磨了下。反正是防水的。
超长的轴,还有健,舍不得切掉啊。
大不了用的时候,最前面加个轴承然后固定住。

电线的位置在前面。不过线有点太短了。
没关系自己焊接然后加个转角保护套,引到后面。以后就从后面接线了。
用万用表测量了下,每2条线130kΩ到170kΩ之间,电阻是逐渐增大的。应该是好的。
如果不能用再去卖废铁也不是很亏。

没有标型号,有生产日期。

后面是铸铁的,根据切割上面涡轮部分的经验,应该有橡胶垫,冲压在一起的。

本来是想去买槽钢的,但是有人预定了。真是可惜啊。
1.8元一斤的。感觉倒不是很亏。

今天收获真的不小。买槽钢碰着好电机了。跟捡漏差不多。哈哈。

网友C:
这泵的电机应该都是水冷的!并且不带载不行 加变频还能用 直连怕是用不成!

网友D:
轴太长就割掉吧,没什么用.三相线圈的电阻应该是平衡的,也就是说都是一样的阻值.你这个恐怕电机已经坏掉了吧.

网友:
嗯,绕组不平衡了,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泵的电机应该都是水冷的!并且不带载不行 加变频还能用 直连怕是用不成!

应该是油浸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太长就割掉吧,没什么用.三相线圈的电阻应该是平衡的,也就是说都是一样的阻值.你这个恐怕电机已经坏掉了吧 ...

在测量三相异步的时候,由于电流的原因,会产生阻抗。数字万用表会自动增加测量电流,所以阻值会不断增大。

网友:
130k,在小10倍也是坏的。看个头在2000w以上。

网友:
扔了吧,你的理论站不住脚,就算不是坏的也不能用,冷却不了。
再说看你的测量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油浸式的。

油浸式的也要水冷吧?离开水会过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