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系统对摄像机有什么要求没?索尼的可以吗

楼主(2014-09-18):
rt

楼主:
目前有个索尼的运动相机,可以吗,求方案

网友A:
只要你的摄像机有模拟视频输出(av输出接口)输出信号是NTSC、PAL 制式一般都行 现在的图传都支持双制式的信号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摄像机有模拟视频输出(av输出接口)输出信号是NTSC、PAL 制式一般都行 现在的图传都支持双制式的 ...

好的,那请问链接线的问题,我的这款有高清接口,可以吗?需要自己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请问链接线的问题,我的这款有高清接口,可以吗?需要自己改线?

其实图传的功能就是充当一个取景器作用,而且图传本身传输的图像画质就不高。如果用高清接口,那得高清数字图传,那价格,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没有必要。

网友:
普通图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摄像机有模拟视频输出(av输出接口)输出信号是NTSC、PAL 制式一般都行 现在的图传都支持双制式的 ...

十分感谢,这个机子只有一个HDMI 输出接口,,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现成的链接线

网友B:
像素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这个机子只有一个HDMI 输出接口,,不知道行不行,有没有现成的链接线

有的相机的模拟视频输出接口是和USB接口共用的 你查查这个相机的资料看一下,有没有av输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素高吗?

挺高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