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我的NAZA LITE飞控

楼主(2014-09-18):
电机转动时2.3电机转动无力,加到最大时能听到变化的音频,明显是输出有变化,电调电机都没有问题。请大家给看看,还有到那里修啊?

网友A:
你怎么判断电机电调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你是不是没进行过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啊?或者飞控的IMU校准?我的也是LITE,一起研究

网友C:
电调三路中有一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判断电机电调没有问题的?

1和4是好的,把2.3电调线接到1和4上就好使,很有力量,把1换到2就没有力量,开全速用手抓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进行过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啊?或者飞控的IMU校准?我的也是LITE,一起研究

油门行程设置了啊,飞控的IMU也校准啦。现在好像是2、3通道输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三路中有一路有问题

我都交换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都交换试过了,没有问题。

要测量,跟交换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测量,跟交换没有关系的

我用舵机测试器测电调和电机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舵机测试器测电调和电机是好的,

你换个电调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电调就知道了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电调电机都没有问题,在手动模式下4个电机转动都正常,在GPS和资态模式下2和3电机转的慢(没力),但推方向杆又转动正常啦!更重要的是指南针的校正只能通过水平的,第二项通不过啊,是不是主控坏了请指教。

楼主:
软件校正时的加速度Y显示错误

网友:
建议问问大疆客服吧,我也没见过这种情况,X型+型设置了吗

网友:
所有校准重做一次,不行返厂。

网友:
和你这个差不多的问题  已经返厂修好了

网友:
看看摇控的模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