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精灵2下降和一键返航的问题

楼主(2014-09-18):
刚入手的精灵2。 飞了几次,就是感觉下降速度太慢了,电池用那么不中用,所以一直没敢飞太高,我怕回不来。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这几次下降的时候都是油门到底的,我看网上有说这样会电机停掉坠机。不过为啥我没坠呢,又为啥下来以后油门到底就关机了呢?

在就是一键返航,有一次在大概一百米的高度返航的时候我寻思正好用用一键返航,不过打到一键返航模式后飞机立刻像失控了一样下降的速度很快,吓得我立马又回到了gps模式,这是为啥呢,是不是一键返航的下降速度就是比正常下降的要快?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精灵油门到底,不会关电机的
降落后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油门到底,不会关电机的
降落后除外

飞的时候油门到底不会关电机?太好了。

网友:
一键返航要在调参软件“基础”项下面的“遥控器”页面里把最下面那行右侧的选项改为“失控保护”才能实现。

网友B:
自动导航的高度是20米,高过20要降到20才返航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导航的高度是20米,高过20要降到20才返航呢吧

不是,低于20米会升高到20米然后返回,高于20米直接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低于20米会升高到20米然后返回,高于20米直接返航。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