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的时候桨为什么是斜的

楼主(2014-09-18):
看图,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机身是歪的,桨是正的,但是我的却相反,这是为什么 连个悬停都能扫齿,没有任何炸鸡啊

网友:
地面效应,真直升机也是如此

网友:
亚拓450L尾桨扫地、扫草都会使这个部位扫齿,把尾巴垫高就好了,垫高后至今没扫过尾桨,没垫高前地面有点不平起飞降落都会扫。

网友:
前脚掌先着地

网友:
伞齿的间隙太大了吧,要顶传动对转齿刚刚好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

G为重力,F2为升力,F1为尾桨推力,当G和F1的合力(灰箭头)与F2达到平衡,方可悬停。

网友:
为抵消尾桨的侧向力

网友:
8楼技术贴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前行桨叶升力大,桨叶自然挥舞作用导致左面的桨叶挥舞高!

网友:
飞行员正解!不然只需要十字盘倾斜而不需要机身倾斜了!

网友B:
你的桨是歪的,太正常了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旋翼头虚位比较大引起的,
如果虚位小的话,就会连机身一起明显倾斜了

楼主:
但是刚买来的时候,是机身和桨一起倾斜,现在机身不会倾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旋翼头虚位比较大引起的,
如果虚位小的话,就会连机身一起明显倾斜了

刚买来的时候确实是机身和桨一起倾斜,飞了一段时间现在机身不倾斜了,只有桨倾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桨是歪的,太正常了

未桨确实是歪的,他是故意设计成歪的,但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买来的时候机身和桨是一起歪的,现在机身却不歪了,只有桨歪

网友:
专业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桨确实是歪的,他是故意设计成歪的,但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买来的时候机身和桨是一起歪的,现在 ...

可能是横轴上的橡胶圈需要换了,往横轴里加垫片也可以。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解释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刚买来的时候,是机身和桨一起倾斜,现在机身不会倾斜了

那就对了,橡胶圈软了,所以桨叶自然挥舞带不动机身了,相当于有个挥舞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行桨叶升力大,桨叶自然挥舞作用导致左面的桨叶挥舞高!                                               ...

真佩服你们,虽然原理不难,但我看见这些密密麻麻的蚂蚁就菊花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橡胶圈软了,所以桨叶自然挥舞带不动机身了,相当于有个挥舞绞了

懂了,谢谢各位大神,那么橡皮圈需要换吗?不换也没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谢谢各位大神,那么橡皮圈需要换吗?不换也没事吧

不剧烈3D应该没问题吧, 我乱说的哦,你再问问别人吧

网友D:
怎么感觉你的尾巴也有些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你的尾巴也有些歪呢

尾巴就是歪的呢,没法弄正的,必须按照尾管上的槽装,难道是飞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你的尾巴也有些歪呢

刚刚看了下理论,尾巴歪的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下理论,尾巴歪的是对的

我感觉他的尾巴好像不垂直于机身。也就是机身正的时候尾巴有点向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前行桨叶升力大,桨叶自然挥舞作用导致左面的桨叶挥舞高!                                               ...

你的什么书呀 感觉高上大的样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什么书呀 感觉高上大的样子呀

直升机飞行力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行桨叶升力大,桨叶自然挥舞作用导致左面的桨叶挥舞高!                                               ...

兄弟,你这个太专业了,不一定都能想明白。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平衡的道理,你敬我一尺我还你十寸,平着看歪着聊,定点只能这一招

网友:
一般尾巴有点斜上,当机身斜了,尾巴就垂直了

网友:
飞行员说得对哈哈
圈什么的该换就换吧

网友F(2014-12-19):
求楼主带飞450,同航大

网友G:
你把尾桨抬高到主旋翼的高度就不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楼主带飞450,同航大
我还在悬停阶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