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定高悬停问题

楼主(2014-09-18):
           本人自己做了块无人机的控制板,采用的是MWC飞控,近期已经可以平稳升空。但是在GUI界面气压计的曲线波动很大,开启BARO选项后油门推到最高飞机也飞不起来,求教,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本人用的BMP085)
  附上GUI的度数以及电路图

             还有请问一下,听说气压传感器对温度很敏感,是否有可能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传感器。

网友A:
气压传感器需要覆盖海绵..

网友B:
mwc是不可以气压模式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传感器需要覆盖海绵..

    谢谢大神,是只用覆盖传感器的上方,还是吧传感器整体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是不可以气压模式起飞的

  那请问,是在手动模式下起飞后,在空中换成定高模式吗? 我没有尝试过,我怕飞机动力不足直接掉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是在手动模式下起飞后,在空中换成定高模式吗? 我没有尝试过,我怕飞机动力不足直接掉下来。
...

对的,是要在空中切换的,可以找个草地低空熟悉下切换的手感,不用太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是要在空中切换的,可以找个草地低空熟悉下切换的手感,不用太担心

OK   我找个时间去试试,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