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4通接收,锁不住频。

楼主(2014-09-18):
   手头一个天地飞的小四通接收,用来飞f3p的,突然就对不上频,反复的对频操作。发现对上后,关控再开,又得重新对。再后来发现对上了,控也改绿灯了,接收的黄灯也不闪了,但马上又进入 红灯。又得重新对,像是完全锁不住。
   小东西也值不住返厂修了,就在这里问下估计是哪 方面的问题,有自己折腾的可能没有?

网友A:
你好
WFT06X-A-B-C、WFT08X、WFT09、WFT09S对码操作:
第一步:接收机上电后长按SET,橙色灯慢闪,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第二步:发射机按住SET开机,再短按SET此时橙色灯长亮【注:短按(SET)键超1S摇控器进入失控设置,此时橙色闪一下后绿灯长亮】,再次长按SET键3-4S橙色灯慢闪进入对码状态。
第三步:若对码成功,发射机绿灯长亮,接收机指示灯熄灭。

WFT07、WFT09II、WFT09SII对码操作:
第一步:接收机上电后长按SET,橙色灯慢闪,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第二步:发射机进入菜单:参数设置-高级设置-对码,点击对码按确定发射机进入状态。
第三步:若对码成功,发射机绿灯长亮,接收机指示灯熄灭。

如果还是对不上码,可以换一个控或接收机看看是那个的问题,
有问题需要返厂的话可以上天地飞官网查找地址联系方式直接发回,写你那边的地址 联系电话 返修原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WFT06X-A-B-C、WFT08X、WFT09、WFT09S对码操作:
第一步:接收机上电后长按SET,橙色灯慢闪,等待发 ...

谢谢,终于有回复了。虽然没解决问题,
对频我会,控没问题,我还有一个接收,用得很好。
现在就是这接收有问题,刚开始是对上频后,操控都正常,但是关控后就得重新对频,现在好了,刚对上,控上灯改正常了,接收灯也从对频状态改过来 了,不到一秒又进入未对频状态,根本锁不住。小四通接收,懒得寄 回厂修,到时再看吧,如果 邮费便宜,修理免费,就寄回去 。我主要是问下有没有人知道简单的原因,能自己处理下就好了。

网友:
好有需要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