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龟---KT板机

楼主(2014-09-18):
  最近做了一个综合了滑翔机和3D机部分特点的机型,用对称法切的KT板,重心和尺寸都是估摸着设计的。        和小丑鱼的性能相似,灵活性稍低,但耐摔性和无动力飘降效果好,而且动力充足,配平方便(从45克到190克电池都可以放在同一条粘带(14厘米)上试飞)。

       下面是实物图

      手里头有2S 800    3S 1300    3S 2200mah三块电池,之前在一个草丛中飞了近一个上午,后来改进了尾舵控制方式,中午出去飞了下,可以极慢速飄降和高速俯冲,玩的很爽。

   总的来说,,综合性能和观赏性不错。我觉得很适合新手制作和练习,之后我会写一个详细的制作贴。

网友A:
有创意的卡通形象,很不错

网友B:
挺好玩的,还用了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的卡通形象,很不错

一直想做飞人来着,就先做了这个练手。。。

网友:
上色就好看了

网友:
很有创意,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玩的,还用了三叶桨。

玩的就是休闲,之前用大桨炸机无数。。

网友C:
这个起飞重量多少啊,用的多大的桨,我的KT板小丑鱼飞不起来

网友:
看起来挺卡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起飞重量多少啊,用的多大的桨,我的KT板小丑鱼飞不起来

不含电池280克左右。最重电池190克。相加470克。                   马达是XXD 2208 1400KV的。    桨是7045三叶桨,按照以前一个帖子的算法70*45*1.5(三叶是两页的1.5倍效果) 约等于80*60桨力效。但不同构造的桨不同功率时力效果不同,感觉中速和慢速力很赞。  小丑鱼我也做过,100克机身,推力线设置很简单。你的翼面积和重心设置好了没。

网友:
这个不错 ~~~~~~~~~  值得推荐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含电池280克左右。最重电池190克。相加470克。                   马达是XXD 2208 1400KV的。    桨是7 ...

我也是用的XXD 2208 1400KV 8060桨 不含电池250g ,手抛根本飞不了,一扔出去就直接头栽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XXD 2208 1400KV 8060桨 不含电池250g ,手抛根本飞不了,一扔出去就直接头栽地上了

动力和重量都没问题,如果没有左右偏航,说明翼面积也正常。那应该就是重心的问题了,你微调将尾舵抬升一些,重心往后一点再试试,我一般是先将重心设在机翼的前1/3处,然后再对着小树投射,有问题再调整。

网友:
学学习习再进步

网友:
请问LZ 出图纸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