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蘑菇天线的发射和接收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4-09-18):
肥鲨蘑菇天线的发射和接收是不是一样的?不区分三叶草和四叶草?还是都一样的全是3瓣天线?

网友:
肥鲨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是分的,如果肥鲨,要看里面是几叶的,但产品设计时不分的话,也未尝不可。

网友A:
肥鲨这天线是不分发射和接收的,在用,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肥鲨这天线是不分发射和接收的,在用,效果很好。

距离如何试过没有?

我的肥鲨600MW发射机+肥鲨蘑菇天线一对+5.8G双路一体机,

由于一直下雨,还没拉距试,不知效果能否超过TS832  600MW~~~~~~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距离如何试过没有?

我的肥鲨600MW发射机+肥鲨蘑菇天线一对+5.8G双路一体机,

距离这个东西,还真不好说,三叶草本身不会增加接收距离,只是改善某些角度的接收质量罢了,而且天C的无线电环境有点乱,别人的测试结果,并不一定具有产考价值,无线电环境未必一样。我是在固定的一个场地使用了原装天线和60多块一只那种三叶草还有肥鲨天线多了对比,肥鲨,后者比前两者好不少,效果明显。

网友:
早期是分发射、接收的,现在全都是四叶了,
估计是简化生产线,
降低成本。

四叶作为发射天线,接收要用 crosshair,pepperbox 天线匹配比较好。

以上都是道看途阅,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这个东西,还真不好说,三叶草本身不会增加接收距离,只是改善某些角度的接收质量罢了,而且天C的无 ...

有道理,反正精灵2也不会飞太远,有大几百米的距离也就够了~~~~~

网友(2014-12-25):
我也想问下 这个问题       肥鲨 分 发射和接收不  我的都是4叶的 朋友说都是 接收  。但卖家说 不分!!!

网友B:
不分,品质有保障,但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分,品质有保障,但真贵!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