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脚架

楼主(2014-09-18):
一直觉得F450用DJI原厂脚架不是太漂亮,网上淘了个碳纤的90克,比原厂的多30克。没有在下层板上开孔,怕影响里面的电路,用废塑料片把脚架夹在下层板上,目前看强度还可以。现在的F450帅多了。

网友:
这样漂亮多了,比原厂的结实

网友:
重量级的f450了

网友:
pmu iosdmini都上了,再加云台狗,5200电,这些重量是要有了,估计能飞10分钟

网友:
超重了吧,感觉好重啊

网友:
重量级选手

网友:
1700多克,楼主你也太瞧得起2212电机了

网友:
把机架也换了吧

网友:
很不错,只是严重超重了,2212电机一般单轴推荐300g,四个就是1200g

网友:
这个450好累,命苦

网友:
超级超重了 很危险的
另求这脚架关键字 我搜四轴脚架都找不到这个

网友:
严重超载!电机耐不住!

网友:
电机死的快啊  哈哈

网友A:
LZ 是用X-CAM 三轴云台嘛   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是用X-CAM 三轴云台嘛   多少钱入的

网友A:
 我也是F450的 用NAZA V2       那云台多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F450的 用NAZA V2       那云台多重呢〈〉?

不知道了,你找他们官网看看

网友:
要不要这么多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