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设置定时拍摄的相机

楼主(2014-09-18):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利用航模做航空测绘的项目,希望找一款能够设置定时拍摄的相机,最好5秒以内,价格在一千元以下的,求各位大神推荐。

网友A:
1000元以下。。。能拍出什么效果。。。做航空测绘起码要上单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元以下。。。能拍出什么效果。。。做航空测绘起码要上单反吧。。。

只做低空测绘,对精度要求也不高,能拍出来就行了

网友B:
你要求的是定时连拍吧,比如每个5秒拍一次照片?
可以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装置,控制舵机,设置每隔几秒钟动作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你买个能接快门线的相机,或者把快门接出来,然后买个定时的快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求的是定时连拍吧,比如每个5秒拍一次照片?
可以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装置,控制舵机,设置每隔几秒钟 ...

一千元以下哪些相机能做,能否推荐,单片机我懂一点,舵机控制能做

网友:
相机我不知道,自己找个普通的相机改造一下。
费这个功夫,不如直接FPV。

网友C:
视频录制在截图是不是一样的 .要求又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录制在截图是不是一样的 .要求又不高

这个应该不行吧,毕竟不能对焦啊,要求不高是对精度,但是好歹要能出结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行吧,毕竟不能对焦啊,要求不高是对精度,但是好歹要能出结果啊

俺用山狗拍的 貌似不用对角 直接就截图了

网友:
山狗即可,2秒一拍,5秒一拍随便你。

网友:
理光的GX系列卡片机都有定时拍摄照片功能

网友:
那叫延迟拍摄 千元以内 新出的鹰眼2代 有这功能 自己搜索了

网友D:
LZ用来测绘的。弯曲像场的鱼眼镜也能测绘?

网友:
山狗就有定时拍摄,3-10秒任意选

网友:
只是镜头是鱼眼

楼主(2015-02-01):
引用 网友D:
LZ用来测绘的。弯曲像场的鱼眼镜也能测绘?

这个就看运气咯,可能相机畸变不大,跳过内定向,直接空三,说不定也能出成功呢,只是可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用山狗拍的 貌似不用对角 直接就截图了

应该是要对焦的,不少航测都是用的定焦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