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Z24 遥控器 接收机 电调等升级使用的软件

楼主(2014-09-18):
分享MZ24 遥控器 接收机 电调等升级使用的软件
由于我完全看不懂英文,也没发现谁分享了这个软件,找软件找的我想砸电脑了。。。
还好最后终于找到 现上传到网盘 分享给大家!
不懂英文的朋友就不用那么麻烦去官网慢慢找
http://pan.baidu.com/s/1bniwbrp?qq-pf-to=pcqq.group

网友:
楼主太好了,感谢~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包解压之后直接点那个飞机的图案是不是就能安装视频教程中的方法来升级了?还要不要装其它什么软件?我点了图标选了端口怎么都升级不了。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包解压之后直接点那个飞机的图案是不是就能安装视频教程中的方法来升级了?还要不要装其它什么 ...

点击飞机那个图标 然后会安装   安装完之后就可以升级了呀  我还没遇到过其他问题。。。。

网友:
怪事了 我的一台电脑是到了能选择哪个语言的对话框但是里面是空的没有选项让你选,一台电脑是点自动升级从1就直接跳到了7 .请你现在你控的固件是什么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击飞机那个图标 然后会安装   安装完之后就可以升级了呀  我还没遇到过其他问题。。。。

怪事了 我的一台电脑是到了能选择哪个语言的对话框但是里面是空的没有选项让你选,一台电脑是点自动升级从1就直接跳到了7 .请你现在你控的固件是什么版本了?

楼主:
我已经刷到1.021最新固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刷到1.021最新固件了

1.021是最新的是吧?那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刷不了的。我控的菜单和中文说明书的有些对不上,我以为是我的版本低了!谢谢了!

网友(2014-10-18):
引用 网友A:
1.021是最新的是吧?那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刷不了的。我控的菜单和中文说明书的有些对不上,我以为是 ...

用的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