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好盈120a高压电调的老鸟进

楼主(2014-09-18):
刚入手一个好盈120高压,输出有一长一知两根bec线,都是干什么用的,求详细指教,第一次用这种高级货?

楼主:
是直接接3通道?还是怎么办?

网友A:
长线接油门,就是三通。短线接设定卡,平时用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线接油门,就是三通。短线接设定卡,平时用可以不接。

哦,好的,谢谢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