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地面站,飞机不按指定轨迹飞行

楼主(2014-09-18):
WKM+900M地面站,飞了几十个架次了一般都正常,出现了三次不正常现象:
前两次,规划了路线,4个航带,结果飞机飞完第一个、或第三个航带后,准备飞下一个航带,结果竟然自动返航了。
最近的一次,规划了8个航带,剩下最后一个航带准备飞的时候,自己飘走了。这几次监控地面站显示的无线信号、GPS信号、姿态均正常。照这样不敢超视距飞行了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不适合搞这个。

网友:
这个你还敢超视距飞行。。。

网友:
长记性了吧。。。

网友A:
指定不是大疆的事。不信你问问客服去,又是被某信号给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不是大疆的事。不信你问问客服去,又是被某信号给干扰了。

果真,估计通用回答

网友B:
问个事,楼主你的WKM航线压线率如何,走出的实际航线和设定航线偏差情况怎样?
我用Naza调试得非常好了还是会有一些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事,楼主你的WKM航线压线率如何,走出的实际航线和设定航线偏差情况怎样?
我用Naza调试得非常好了还 ...

按航线飞的很好,在航线上飞,只是风大的时候朝向不是完全在航向上

网友C:
dji的飞控根本就不适合飞航线,航线算法很差劲的。楼主多跟搞测绘的交流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

楼主(2014-10-19):
引用 网友C:
dji的飞控根本就不适合飞航线,航线算法很差劲的。楼主多跟搞测绘的交流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

谢谢,纯粹摸索着自己折腾的,请问了解什么飞控适合航线飞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