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元件可以使LED这样闪?

楼主(2014-09-18):
0为闪一下(0.5秒)00为闪一秒,空格为灭0.5秒

0 0 00 0 0 00

这样循环
怎么搞呀

网友A:
用stc15f100w单片机(内部自带晶振,烧写程序的时候选择12M即可) led.rar (238 Bytes, 下载次数: 76)
//51单片机12M晶振
#include "reg51.h"
sbit led = P3^3; //P3.3引脚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1ms延时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600; i++);  //1T单片机i值为600,12T单片机i值为125
}
}
/************************************************************************/
void main()
{
while (1)    //死循环
{
  led=0;    //亮
  Delay(500);  //亮延时500ms=0.5秒
  led=1;    //灭
  Delay(500);  //灭延时500ms=0.5秒
  led=0;    //亮
  Delay(500);  //亮延时500ms=0.5秒
  led=1;    //灭
  Delay(500);  //灭延时500ms=0.5秒
  led=0;    //亮
  Delay(1000); //亮延时1000ms=1秒
  led=1;    //灭
  Delay(500);  //灭延时500ms=0.5秒
}
}

网友:
学习学习万能的单片机,怎么闪都行

网友:
PIC12F629

网友:
如果不懂也不想学的话,直接上X宝找人定制灯控板,十多二十块钱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学好单片机,你就是想闪出个小苹果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tc15f100w单片机(内部自带晶振,烧写程序的时候选择12M即可)
//51单片机12M晶振
#include "reg51.h"

这个要顶

楼主:
哇,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用单片机定时中断比较快

网友:
具有自闪的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tc15f100w单片机(内部自带晶振,烧写程序的时候选择12M即可)
//51单片机12M晶振
#include "reg51.h"

这要顶~
再加个脉宽测量就可以接到接收器上遥控控制了

网友(2015-01-05):
引用 网友A:
用stc15f100w单片机(内部自带晶振,烧写程序的时候选择12M即可)
//51单片机12M晶振
#include "reg51.h"

层主能不能再把程序里加个脉宽测量造福一下魔友

网友(2015-02-25):
很多单片机都能实现。。或者就时间继电器组合吧,也行

网友: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振荡电路,也可以实现频闪。但是效果没单片机控制的好,但是简单,只要会焊接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