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3D打印250级绿色穿越机架,多图装机全程实录,更新悬停视频

楼主(2014-09-18):
经不住论坛大神们的250小四轴穿越视频的诱惑,潜了一周多的水终于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穿越四轴,先来个整机照

   配置表:
     1、某宝上的Hovership- Micro H-Quadcopter 3D打印250四轴折叠机架(测量为265MM对角桨距),价格便宜还可以折叠,所以就做做小白鼠体验一下3D打印技术
     2、银燕MT2204 KV2300(正反牙各两个)
     3、银燕simonk12A电调*4
     4CC3D飞控
     5GF 5030
     6SONY 700线 CCD微型摄像头
     7TS5823 200mw 迷你5.8G图传发射(蘑菇头)+RC832接收(暂用原装柱状天线)
     87寸屏+D7+RX601(自制屏幕支架,能省就省
     9、达普3S 1500mAh 20C彩虹版

    悬停10分钟左右,重量见下图,不算重吧。录像等操作上手后装个808吧,现在对着屏幕还真不习惯,佩服穿越玩的溜的大神们

    第一步焊接电调电机,当然焊之前确认正反转,我是拿B6线材里的金属夹头夹住电机线在上电确认的,我的结果是黑色反牙电机按顺序和电调(字母面朝上)接就好了,不出意外大家按照我图中的接法应该没问题,提前是电机电调出厂都一样。。。还是确认一边放心

    安装电机,机臂孔距16,所以只能用上电机的两个螺丝孔,应该不问题吧,加垫片增强点效果

    第二步排列好电调,这里采用电源线下置,把电调红黑线都通到底板下方,再用扎带固定就好了,怕扎带划开电调的表皮就贴了胶布

    第三步安装电子设备层,这里机架的设计是把设备层通过六个减震球和动力层连接,不知道效果有没有,反正挤球挤的我是手累啊

    这里事先就把飞控的尼龙柱安装在板上,再一起和动力层连接,电调线通过设备层飞控正下方的圆孔上来,因为没有压线钳就不缩短电调信号线的长度了,束好塞到两个层中间的空位就好了,再拿扎带固定下防止掉出来,按照CC3D说明顺序(顺时针1234,左前是1号电机)接好信号线

    至于接收机的接线,本以为种类不同顺序不同,后来索性1到6接上,上调参软件测试没问题,关于CC3D飞控入门使用方法大家去看论坛的帖子吧,很实用

    第四步,安装摄像头和图传,拿扎带固定迷你图传发射机在尾部,接好线

    到手的机架设备层高度只有30MM,手里也没铝柱什么的加高,所以只能在顶层板割槽让CCD露出一点

    第五步,手头没有分电板,就直接把线捆绑式焊在一起了,可能是焊锡不行。。。前后花了我两个多小时

    5823没有摄像头供电,所以我就把摄像头和图传的供电都一起喊上,焊之前特意确认摄像头供电电压,原来被所谓的降压模块误会了,看到板上写着12V才安心

    因为线太多不好焊在T插上,所以桥接了一根线

    完成,NICE,先不带电上称看看重量

    变身,全副武装展开状态

    学生当发挥下动手能力,DIY了一个屏幕支撑器,不能折叠,凑活用用,控加屏幕好重,以后考虑放三脚架上吧

    最后再来几张细节图

    最后求穿越大神传授点飞穿越操控上的技巧,飞控进阶参数也行哦

网友:
这种东西还用打印吗?几个马达固定在什么东西上都可以飞吧  !

网友:
不错,有机会我也打个玩玩

网友A:
我一直感觉多轴的重心高的话 会不会不稳.

网友B:
夏天一定要注意室外温度。一定不要放在暴晒下的车里。。。。

话说我的3D打印 QAV250 已经变成麻花了。。。。

中心板+机臂+电池板 全都拧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夏天一定要注意室外温度。一定不要放在暴晒下的车里。。。。

话说我的3D打印 QAV250 已经变成麻花了。。 ...

用ABS打好一些,PLA的话,四五十度就软了

网友:
传说中的夜光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BS打好一些,PLA的话,四五十度就软了

某宝 百八十块的 都是PL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天一定要注意室外温度。一定不要放在暴晒下的车里。。。。

话说我的3D打印 QAV250 已经变成麻花了。。 ...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感觉多轴的重心高的话 会不会不稳.

好像没这说法,而且我的也不高

网友D:
摄像头,图传和动力电供用电不会产生波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图传和动力电供用电不会产生波纹吗?

有这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图传和动力电供用电不会产生波纹吗?

20MW发射确实不太给力,会有波纹。但是和供电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MW发射确实不太给力,会有波纹。但是和供电有关系?

当然会啊!装个稳压滤波的BEC马上清晰,就是会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会啊!装个稳压滤波的BEC马上清晰,就是会增加重量

好吧。不过我很好奇5823上为什么只有视频负极而没有视频正极,不知道是不是把负极接上会好点。

网友E:
问下 这个机架折叠起来多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 这个机架折叠起来多长啊?

20-21CM,不包括图传天线。

网友:
很好,设备也不错

网友F:
这个机架看中很长时间了 就看楼主的使用报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架看中很长时间了 就看楼主的使用报告了

嗯,到手时候的时候对螺丝和图上不符有点失望。但使用起来效果扛扛的,摔机的时候减震球很有用,折叠机臂也会折叠起来减少冲击力,所以3D打印的强度比不上碳板但是用用足够了。这个架子设计起来是不分头尾的,顶层板也比较长,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到手时候的时候对螺丝和图上不符有点失望。但使用起来效果扛扛的,摔机的时候减震球很有用,折叠机 ...

我买过他的小六轴 不是很好 螺丝根部不行拧不紧  其余的还好  给我的还缺好几个塑料柱子 有些地方都没打孔
看你的就很不错 哈哈 那天我也弄个架子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他的小六轴 不是很好 螺丝根部不行拧不紧  其余的还好  给我的还缺好几个塑料柱子 有些地方都没打 ...

嗯,排除细节还是很不错的,折叠机架很少,价格贵好多。对了买东西注意强调不多漏发配件,我的就是补发了一个减震球

网友:
这个nb 赞一个

网友G:
这就是传说中3D打的机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传说中3D打的机架么?

3D打印没那么奇幻啦。。。用起来和塑料差不多,外观上表面一层一层的而已,做小飞机机架强度完全够

网友H(2014-10-27):
楼主的打印机是自己DIY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打印机是自己DIY的吗

不是,X宝买的。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一个,还没到手,温度高了会变形,第一次听说,要注意了!

网友:
3D打印测试结构可行性可以,真用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