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的问题

楼主(2014-09-18):
请问大侠们,怎么DIY    futaba 6ex右上角二段开关改为三段开关,这样就可以切换gps模式+姿态模式+关闭,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找我的帖子

楼主:
老大,你的帖子太多了,难找到啊,你能直接发改装的帖子给我吗?谢谢

网友A:
你的帖子改的比例通道。3段开关对应接吗。5伏接一端红线接中间另一端接地线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你的帖子太多了,难找到啊,你能直接发改装的帖子给我吗?谢谢

没帮你们合起来说找不到,帮你们合起来了还叫找不到,要我怎么做你们才能找到
关键字:“新手课堂”,或作者:“ZWDXBB”,
或者从这里面自己点连接找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四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倒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帖子改的比例通道。3段开关对应接吗。5伏接一端红线接中间另一端接地线是吗。

没错,但是,还要加二个5K的电阻。
如果遥控器是6EX-HP,必须改为HP-AP二用,并且打在AP固定翼模式。要是6EX-AP就不用加了
将6EXHP,原6通道二档开关,改为三档开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但是,还要加二个5K的电阻。
如果遥控器是6EX-HP,必须改为HP-AP二用,并且打在AP固定翼模式。要 ...

请问大侠改过精灵2吗?现在买了一款带摄像头的,想改为带狗3云台的,用狗3 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