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摄像机如何实现遥控变倍、变焦功能?

楼主(2014-09-18):
一体化摄像机如何实现遥控变倍、变焦功能?

        朋友给了个一体化摄像机,大品牌,做工非常不错,虽然有点过时,但质量很好,清晰度也不错,主要是有30X的变倍变焦功能。现在这类二手摄像机市面上很多,也很便宜,去掉外壳重量才240g左右,如能够改装成可地面遥控控制变倍的FPV摄像机,定会造福广大模友,特发此贴,提请高手指导解决办法......

附上拆机详细照片

三星 SDZ-330一体机,分辨率570线

底部

后接口

自己改装后接的线

分解图

分解图

控制背板

控制背板,红、黑线是自己焊的跳线

背板控制接口

控制接口及按钮

            从解码芯片输出端(也就是按钮控制开关的信号端)接了2根跳线,分别与负极端短路(有3.05V左右的电压),可实现镜头图像的拉远、近(摄像机有自动对焦功能),但无法用遥控接收机来控制,貌似需要PPM解码转换,特请高手指点赐教~~~~

网友:
用接收机pwm信号控制单片机,输出用mos管直接控制那几个按钮开关.我就这样控制我飞机上的相机的

网友A:
一般三星的摄像机提供两种方案实现变焦,一种是电压控制,就是你现在使用的,还有一种是485控制,可以使用PELCO-D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三星的摄像机提供两种方案实现变焦,一种是电压控制,就是你现在使用的,还有一种是485控制,可以使用P ...

如何用接收机输出信号来直接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三星的摄像机提供两种方案实现变焦,一种是电压控制,就是你现在使用的,还有一种是485控制,可以使用P ...

可否提供图纸或图片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提供图纸或图片学习?

你这个型号太老了,图纸估计都没有了,大概看了下你的图,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用单片机的GPIO设置成强推挽模式来驱动,或者是使用ULN2003做驱动,用单片机和接收机通信

网友:
这么复杂...你直接引出三根线 然后用舵机做个开关不就行了  我家大门用的是三星4203 就是用三根线控制的 4根线控制上线左右的云台

网友B:
某宝有一种叫舵机开关的玩意,最多可以有四路开关。还有就是单独买433遥控开关,最远遥控距离有4km的,或者买315mhz的,避免干扰。思路

网友C:
协议控制需要把遥控器的信号转换成控制协议的命令发送到相机上..需要一个单片机做中转..代码自己弄吧..我的代码帮别人些的不能公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一种叫舵机开关的玩意,最多可以有四路开关。还有就是单独买433遥控开关,最远遥控距离有4km的,或者 ...

求关键字,“舵机开关”没有找到,我也正在改装卡片机呢,也为这个问题发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协议控制需要把遥控器的信号转换成控制协议的命令发送到相机上..需要一个单片机做中转..代码自己弄吧..我的 ...

哦,没有现成的转换板卖的话,还是算了,自己弄个舵机开关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没有现成的转换板卖的话,还是算了,自己弄个舵机开关得了~

晚上卖的好多不好用..这个还是自己做靠谱..

网友E:
你的遥控变焦也正是我想要的,我有个290E一直不知怎样搞才好。现在看不到这方面的技术流出,很有点儿难度吧,摄像机变焦不像按快门那样简单,舵机驱动能否像手指头那样很好的控制力度和速度是个问题,望你和大家加油争取早日搞出来,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遥控变焦也正是我想要的,我有个290E一直不知怎样搞才好。现在看不到这方面的技术流出,很有点儿难度吧 ...

      你这机器加遥控必须拆机,焊接出控制连线,用舵机控制应该是可以的,控制功能多,占用的通道也多。我的摄像机只打算控制变倍,控制线3根,采用的是3.05V对地短接的方式进行变倍操作,手上没有舵机,暂时没法弄,我主要是想改成电控的,用舵机臂机械控制很简单。      呵~~~金大师的环形机,我都做2架了,朋友想请我做一架大的,要求挂微单及云台,请教有何建议?电机和桨的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机器加遥控必须拆机,焊接出控制连线,用舵机控制应该是可以的,控制功能多,占用的通道也多。 ...

哈,我在忙活那边的答复,刚看到你的回复,多谢!你的方法很棒,但我对线路很不熟悉,不知你有具体方法没有,我对此非常感兴趣,请多多指教了。有关大飞机你可看看我刚发的帖子,初试农用植保飞机。。。,但愿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也在研究!都是很不错的想法和思路!我们一起加油!

网友:
我的比你这个大

网友:
监控摄像机改装,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关键字,“舵机开关”没有找到,我也正在改装卡片机呢,也为这个问题发愁呢

航模电子遥控开关 电子开关 多通道循环 带说明书 兼容 TDF

网友:
接个电位器用舵机控制

楼主(2014-10-18):
引用 网友C:
协议控制需要把遥控器的信号转换成控制协议的命令发送到相机上..需要一个单片机做中转..代码自己弄吧..我的 ...

哈~~~搞定了,3段开关控制,芯片电路自己灌胶热缩管封装后带2根舵机线及头重量才7G,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我在忙活那边的答复,刚看到你的回复,多谢!你的方法很棒,但我对线路很不熟悉,不知你有具体方法没 ...

我的变焦控制已搞定,用的芯片电子开关,非常好用,自己封装后才7G重。可以加我QQ:359075958。不过用在你那摄像机上,摄像机需要拆机引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变焦控制已搞定,用的芯片电子开关,非常好用,自己封装后才7G重。可以加我QQ:359075958。不过用在 ...

祝贺你成功!我也在一个多月前用舵机实现了空中变焦,但是,效果极不理想,摄像机在云台上表现很差,晃的很厉害(果冻严重),即使是不飞在陆地上也会出现微弱的果冻现象,看来现在的云台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暂时放弃了。我的QQ774051793,有空我们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你成功!我也在一个多月前用舵机实现了空中变焦,但是,效果极不理想,摄像机在云台上表现很差,晃的 ...

是的,大倍数变焦后,震动也被成倍的放大,对飞行器及云台稳定性要求非常高,再稳的云台也有轻微的晃动,我也是实验性的,估计想获得大倍数变焦后的稳定图像难度很大

网友:
有卖现成的,自己折腾的话需要一个单片机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