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R6208SB接收机的1~2通道短接,3~8通道能变成9~14通道输出吗?

楼主(2014-09-18):
把R6208SB接收机的1~2通道短接,3~8通道能变成9~14通道输出吗?

网友:
好像不是这样的,记得是按住按钮设置后,变成前八个通道是sbus输出,这六个通道变成9-14,具体的看看说明书吧,t8fg说明书就有

网友:
记得以前有人发过贴说是这样的。。
既然手里有接收就试一下呗

网友:
别轻易短接,万一不行可能会烧毁的,还是先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试试呗,TFR8SB是可以的。

网友(2014-11-30):
6208是不行的·~~~~试过了~~~

网友(2015-01-12):
说明书在这

网友(2015-10-10):
成功了吗

楼主:
不能这样使用。

网友:
2个6208SB的话 要怎么接啊?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