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悟空和miniosd sony 5r微单的界面图

楼主(2014-09-18):
如图:悟空+六轴+mini osd+sony5r微单+hdmi 转av模块

osd界面显示超出边界,并且叠加了微单的很多数据,导致无法看清osd的数据。

如何去掉微单的数据,调整显示边界。

感谢。

网友:
1.设置监视器(与具体监视器有关,一般为设置显示比例)
2.设置相机(看手册,nex系列都是按disp设置不同显示内容)
3.设置iosd mini

网友:
5802显示器都是这样的,OSD调参把位置缩小下就行

网友:
我的 IOSD 屏幕上少着最下面那一排  就是FS  飞机和指南针那一行

网友:
设置相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