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如影的相关问题,请技术出来解答一下!

楼主(2014-09-18):
1。请提供如影与大疆模拟图传和高清图传的接线及安装方式,最好是出一个像飞控一样的接线视频。
2。自动校准后俯仰轴电机震动,说是等新的固件。到底什么时候出?
3。如影安装GH4+12MM定焦使用太轻了。升到最高俯仰轴都不能随意停止在任意位置。怎么解决?
4。安装变焦镜头后需要在移动拍摄过程中变焦及手动对焦,请推荐相应的无线遥控变焦及对焦系统(如果大疆有自己出相关设备的准备请告知具体时间)。

网友A:
回复1:目前接高清图传(lightbridge )LB与RONIN只需要使用7-PIN线连接云台底座下的LB插孔即可。相关教学视频我会反映上去,请耐心等待
回复2:这个固件更新时间目前无法提供。但是目前可以通过自动校准后,手动的调低力度值解决
回复3:部分相机组件过轻可以通过自己添加配重物来处理。
回复4:无线调焦系统已经在作业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1:目前接高清图传(lightbridge )LB与RONIN只需要使用7-PIN线连接云台底座下的LB插孔即可。相关教学 ...

这是官方回复还是仿官方回复?

楼主:
技术呢?放假了?

网友:
DJI FOLLOW FOCUS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