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求教:S900上两套图传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4-09-19):
配置:S900,A2,Z15-gh4,iosd mark 2,大疆图传两套,索尼700线,16000mh 6s
一套图传连接云台,另一路图传接700线,目前是iosd连接700线接图传,云台7针排口改线接图传,首先问这种接线方式对不对,对的话云台7针口接图传口,线该怎么改,最好能图示!
另外云台用的天9控,发射机上的通道怎么对应云台通道呢?是一到八顺序连接吗?说明书也研究,就是不知道自己这种对不对,请各位赐教!

网友:
还能坐沙发哦

网友:
DJI的说明书还算好懂啊

网友A:
多看几遍说明书,就会明白了。

网友:
说明书如天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几遍说明书,就会明白了。

说明书看了很多遍,基于搞摄影的出身,对这些真的是一窍不通,所以求教~

网友:
DJI说明书容易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看了很多遍,基于搞摄影的出身,对这些真的是一窍不通,所以求教~

如果这都看不懂,真心奉劝楼主还是不要玩儿多轴了,危险!

网友C:
楼主没看明白,你们明白,就指点一下,说些没用的多余。

云台不一样,实质性的帮不到你。我的是一号飞手视角按照说明书正常安装走的IOSD到一号5.8图传(可参照说明书),二号云台预定了亚拓,亚拓的只需要接电,接 接收机控制俯仰横滚。不需要其它的东西,所以单独接,接受控制。二号图传的电用的是一号图传上8P插口线改线接出来的,已经用其它摄像设备试验过,在飞行状态下同时传输不会造成任何一方的供电不足,(仅供参考)

网友D:
DJI iOSD可以输入两组视频信号,然后,用一个通道控制AV1和AV2的切换!不过,我尝试没能成功!

最后,我还是采用一号飞手摄像头走iOSD到一号图传发射;云台走2号图传发射用iOSD的视频输入端口的12V电给2号图传发射供电,使用可以,云台监视器有横纹干扰,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看明白,你们明白,就指点一下,说些没用的多余。

云台不一样,实质性的帮不到你。我的是一号飞手 ...

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都看不懂,真心奉劝楼主还是不要玩儿多轴了,危险!

如果不懂就不玩了,貌似做什么也做不成吧,所以想通过此贴,向经验丰富的前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 iOSD可以输入两组视频信号,然后,用一个通道控制AV1和AV2的切换!不过,我尝试没能成功!

最后, ...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方法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懂就不玩了,貌似做什么也做不成吧,所以想通过此贴,向经验丰富的前辈学习

楼主还挺认真,哈哈,调侃一下而已。其实我跟你的配置试一样的。

网友B:
GH4云台GCU有配一根线专门接视频图传的,云台手和飞手不要接到一个Iosd上切换,飞手和云台手单独视角才好飞,飞手可以多一个显示器接收云台手画面,了解云台情况!不知道说的明白不!补充,iosd数据给飞手,云台手不需要数据,它只需要画面!飞手协助云台手给他拍摄和动作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挺认真,哈哈,调侃一下而已。其实我跟你的配置试一样的。

那以后多请教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GH4云台GCU有配一根线专门接视频图传的,云台手和飞手不要接到一个Iosd上切换,飞手和云台手单独视角才好飞 ...

嗯呢这个懂~~谢啦

网友:
蛮有深度的问题